2812程序烧写到flash中和在ram中调试的延时时间会不同呢

楼主(2012-07-15):
问下为什么程序烧写到flash中和在ram中调试的延时时间会不一样呢?
就一个简单的流水灯程序,主要程序如下:
                for(i = 0;i < 6;i++)
                 {
                         GpioDataRegs.GPADAT.all = 1<<i;
                        delay(300);
                }
延时程序如下:
void delay(Uint16 delaytime)
{
  Uint16  i,j;
  for(i=0;i<delaytime;i++)
   for(j=0;j<6250;j++);
}

就这个程序烧写到flash中比在ram中延时时间明显长了好多,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不为什么,就这样
2812的程序烧写到flash中就直接在flash里跑,flash的读写速度肯定比RAM慢,所以你的程序也就慢了,尤其是靠for循环控制延时的程序。
要么你就用定时器精确定时,这个不会慢。要么就研究下把程序从FLASH里拷贝到RAM的方法。
别用延时控制程序执行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为什么,就这样
2812的程序烧写到flash中就直接在flash里跑,flash的读写速度肯定比RAM慢,所以你的程序 ...

还是不太明白,程序在flash中运行和ram中运行的机器周期应该一样的吧
我这程序中的for循环所需的机器周期也应该一样?
所谓的flash的读写是指cpu读取程序的时间?
初学,不是很懂,这个有什么书籍或者网站详细的解释的吗?谢谢了

网友(2012-11-16):
引用 楼主:
还是不太明白,程序在flash中运行和ram中运行的机器周期应该一样的吧
我这程序中的for循环所需的机器周期 ...

这个LZ解决了吗?我最近在测试Flash的速度,好像跟楼主差不多,能否加QQ讨论:313706844

网友B:
是不一样,好多年前我写过2812代码运行速度研究的论文,万方应当能找到。因为坛子里很多人会说是中国论文都是骗职称的,所以就不给你链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一样,好多年前我写过2812代码运行速度研究的论文,万方应当能找到。因为坛子里很多人会说是中国论文都 ...

9倍有点夸张吧,没搜到您的论文,方便的话可以发我QQ邮箱313706844@qq.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