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键多击功能

楼主(2012-07-15):
最近想做一个使用一个按键控制一套设备的的装置,但是程序没思路,具体能实现的功能就是:按一下按键实现继电器闭合,继电器闭合后连续按两下1号灯亮,连续按三下2号灯亮。在继电器闭合之后的任何时刻只要再按一下按键继电器就断电。希望哪位大侠给点思路,非常感谢!

网友A:
按键+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键+计数

能稍微详细一点吗?谢谢!

网友:
先用if语句判断按键是否按下;然后比如前面的一号二号灯亮:用定时计数50ms到100ms来判断计数几次。最后延时一段时间来判断是否还有按键按下。

网友:
如果一定时间内有键按下就先计数,超出时间再处理,根据按键次数就可以判断了。
例如200ms内有键按下就是连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