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和USB下载的区别

楼主(2012-07-15):
本人一直不怎么懂两者的区别.
刚才还尝试用串口线与电脑相连,进行程序下载,发现下不进去..........
USB下载,本人理解就是两头都是USB然后在开发板上有个PL2303罢了,这不就和USB转串口下载线下载线一样吗。
求大侠帮助呢......

网友A:
是一样的,PL2303就是一个USB转串口的芯片,

网友B:
usb下载的后半截是 串口TTL电平 类型

网友:
这个概念好模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一样的,PL2303就是一个USB转串口的芯片,

那为什么串口线下载不了程序到单片机里面啊.......求解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下载的后半截是 串口TTL电平 类型

那不和串口线一样不是,都是TTL电平

网友C:
楼主用的“串口线”是USB转9针串口?还是9针串口延长线?
这两种线上出的信号是232电平,要转成TTL需要加MAX232或三极管反相

网友:
7楼所言甚是

网友A:
楼主需要明白的是什么是232电平,什么是TTL电平   MAX232是实现TTL-232  232-TTL电平的芯片。不明白的可以谷歌一下。

网友D:
同意7楼的,串口原来只是设计通信的,只是现在的都在利用串口实现程序下载。直接用串口或者USB转串口不可以下载,要用232进行TTL电平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的“串口线”是USB转9针串口?还是9针串口延长线?
这两种线上出的信号是232电平,要转成TTL需要加MA ...

就是USB转成9针的啊。max232的作用还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需要明白的是什么是232电平,什么是TTL电平   MAX232是实现TTL-232  232-TTL电平的芯片。不明白的可以 ...

这下懂了.....懂max232的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意7楼的,串口原来只是设计通信的,只是现在的都在利用串口实现程序下载。直接用串口或者USB转串口不可以 ...

那PL2303是不是直接就转成TTL电平了啊,所以就直接连上单片机就能下载程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