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学习MSP430单片机,学F5529还是F149?

楼主(2012-07-15):
我目前入门了MSP430的单片机,想买个板子自己试试,选F5529还是F149的,请各位好心人给点意见~

网友A:
果断F149
其实,大部分还是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断F149
其实,大部分还是差不多的

你能简单地说一下这两种类型的芯片有什么不同么,谢谢了~

网友B:
想都不用想,5xx,有人说差不多,我却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谁做新项目还用1xx吗?

网友C:
学习的话 还是5xx吧 虽然1xx的便宜
项目的话 如果低端些的还是有1xx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都不用想,5xx,有人说差不多,我却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谁做新项目还用1xx吗? ...

那我要开始学习F5xx,应该怎么学,有什么好的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的话 还是5xx吧 虽然1xx的便宜
项目的话 如果低端些的还是有1xx的

应该从何学起,求建议~谢谢了

网友:
看看,我也想学

网友:
149,唉,又是149
149还有特码的神马优势,神马优势都没有
便宜?2xx比他便宜多,强大?5xx强了N倍
一样?
一样个寄吧毛,自己翻翻PDF看清楚,飞机说明书和自行车说明书的区别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我要开始学习F5xx,应该怎么学,有什么好的书吗?

看user's guide吧,比任何书都好,所谓的书也就是翻译这些东西。
TI还有大量的应用手册,有用到的可以看看。
1xx便宜吗,太搞笑了吧,你是不知道2xx和5xx的价格吧,官网上也有报价,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可以先学F149再学F5529啊,这个不矛盾,F149中文资料多,学会了再学F5529,多几个模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user's guide吧,比任何书都好,所谓的书也就是翻译这些东西。
TI还有大量的应用手册,有用到的可以看 ...

从官方来看 对类似配置的芯片F2和F5要便宜一些
TI官方149 千片最低价是MSP430F149IPAGR  ACTIVE  4.20 | 1ku
TI官方249 千片最低价是MSP430F249TPM          ACTIVE   3.70 | 1ku
F5没有相同配置 接近的5524和5172 都只要               1.70 | 1ku

但是从淘宝上来看 忽略那种不靠谱的价格 249就要比149贵了

ICBUY上 149零售是22块 249零售是29.6块

F5系列的话比149低得有一下几种型号
MSP430F5310IPTR微控制器   1~25只: ¥15.00
MSP430F5310IRGCR微控制器   1~25只: ¥15.00
MSP430F5510IRGCT微控制器 1~25只: ¥15.20
MSP430F5171IDAR微控制器   1~25只: ¥17.92
再往下MSP430F5514IRGCT微控制器   1~25只: ¥28.40已经超过149了
不知道你说的那些价格是不是上量了 不然芯片零售价和批量价 官方不含税的价格都是不太一样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从官方来看 对类似配置的芯片F2和F5要便宜一些
TI官方149 千片最低价是MSP430F149IPAGR  ACTIVE  4.20 |  ...

除了G2xx和一些专用的除外,2xx的也不予考虑了,毕竟岁数也有点大了。但5xx有绝对优势。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了G2xx和一些专用的除外,2xx的也不予考虑了,毕竟岁数也有点大了。但5xx有绝对优势。 ...

性能优势 那是无可厚非的 价格么 不一定吧 不过以后肯定会有绝对优势的

网友:
有多大的脚穿多大的鞋

网友:
楼主,我现在在学149

网友(2012-11-30):
先学149吧  新出的5529可用资料太少了 上手很费劲 等149学好了 你可以在看看5529!!

网友:
顶楼上,虽然说学习的时候学习个最新的芯片好,可是我最近在用F5529,可是5529的资料确实少,不管是例程还是中文资料,建议先学F149!!!

网友(2013-01-02):
学习资料多好嘛……5529资料还是没有149 的多的!建议149入手,如果项目的话,那就要看看硬件资源了……本人149入手

网友:
mark 9楼 以后也许能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