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odelsim 各个版本和quartus II各个版本的对应关系

楼主(2012-07-15):
还没有用过modelsim仿真工具,不知道它和quartus有没有对应关系,我装的是quartus 7.2,用哪个版本,如果换高版本的quartus又用哪个modelsim版本,是不是modelsim版本越高越好,这个都是向下兼容的吧,求解答

网友:
Quartus II 还是用9.0的吧,我也是刚学的,也不太懂,

楼主:
人工置顶求解答

网友:
其实没什么对应的关系,做后仿真/LPM仿真的话,把库拿到modelsim里面编译一下即可。初学者可以选着QII 7.2SP3   QII 8.1  QII 9.0  QII 11.1SP2 ,MODELSIM  6.5g/6.4g/6.3f ,这几个版本比较稳定

网友:
我刚下载了 12 不知道稳定不稳定 还没下载呢

网友:
我用的Q9.1  以前用过modelsim 6.5 具体的版本忘记了
应该不需要对应吧

网友:
Quartus II 12.0 的路过,比较稳定。

网友(2012-09-01):
这个好像没多大关系吧。只要产生激励文件不用quartus也能仿真。

网友(2013-07-20):
那64位和32位需要对应吗?就是说quatusii用的64位的话,modelsim是不是也要64位的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