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C8051F330开发板原理图

楼主(2012-07-15):
从U-EC5的10PIN 到开发板有一接口,我没打算买现成的开发板想自己用万能板接个?现在求连线图?好象要用到C2那条和REST复用的线!!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感觉从U-EC5的第10PIN能输出10V的电压?不知道是否正确

网友:
怎么会输出10V电压呢?C2接口我都是用3根线编程和仿真,把其它不用的都省掉,还能节省PCB空间

楼主:
其实我不记得是几伏了,但应该是有个腿输出一个电压(估计是5V),因为是USB口给U-EC5供电的,U-EC5没必要里面做个升压电路,

但可以肯定一定是有个PIN(U-EC5的10个PIN中)是有电压输出的,给DEMO板(开发板)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