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USB协议分析求推荐,买国外的好还是买国产的好

楼主(2012-07-15):
国外的比较贵,国产的比较便宜但不知道性能质量如何,有没同行买过USB协议分析,麻烦推荐一款,不要求能分析USB3.0。

网友:
看你的用途了,用来盗版分析他人设备的话就要好些的,自己玩就买个能用的就行。
一般国内孕龙的比较便宜实用,zlg的太贵,性价比不好,还有些厂家的也很便宜。用过孕龙和一个不知道什么品牌的,感觉国产基本能用就行了,至于性能就不用要求了。

网友A:
孕龙公司自己是不使用自己研发的协议分析模块的。他们用的Ellisys的USB分析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孕龙公司自己是不使用自己研发的协议分析模块的。他们用的Ellisys的USB分析仪。{:titte ...

国内的还有家叫华鼎信泰的他们的分析仪怎么样,国外有没什么好产品推荐的

网友:
这个额不知。不好评价~~        Ellisys的我看我座位后边那位客服大哥每次有客退坏机时总是用他来录取讯号给台北那边分析用~

网友:
前几天由于CH372出现了新电脑上无法识别的问题,在南京沁恒的工程师推荐下买了他们的USB化析仪
465元一个。

网友B:
我买的是美国Beagle的,USB2.0,能分析低速和全速,不能分析高速和USB3.0,人民币4K左右。

网友(2012-12-27):
我们公司用华鼎信泰的,可分析高速,全速和低速,买他们的主要是因为他们提供数据分析支持,就是说自己抓的数据要是有不明白的可以向他们的工程师咨询,感觉还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是美国Beagle的,USB2.0,能分析低速和全速,不能分析高速和USB3.0,人民币4K左右。 ...

村长你的这个 分析仪是在哪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村长你的这个 分析仪是在哪买的?

托人在香港的办事处买的,记得应该是09年买的吧。

网友:
WCH的 才几百,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是否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