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找个合适的驱动mos管电路原理图,单片机3.3v,pwm波驱动...

楼主(2012-07-16):
A+用3.3v的单片机的引脚直接驱动三极管。。
A-用高电平触发mos管,使得OUTA分时导通。。。
求大神指导一下相应的驱动电路部分。。。。。。

网友A:
如果都用NMOS,可以用IR2101,IR2104,IR21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都用NMOS,可以用IR2101,IR2104,IR2110,

谢谢了,记下了 。。。。。

网友B:
nmosfet我用过蛮多都能正常用单片机直接驱动的,irf540,irf830,都试过,都可以,我是拿来当LED  PWM控制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nmosfet我用过蛮多都能正常用单片机直接驱动的,irf540,irf830,都试过,都可以,我是拿来当LED  PWM控制 ...

我用的是stm32,他的驱动能力有些弱,所以想找个比较合适的驱动芯片,以前没有怎么接触这一块。。所以很弱啊。。还求详细指导一下啊。。谢谢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都用NMOS,可以用IR2101,IR2104,IR2110,

我的手里现在只有IR2110,并且IR2110的右边的 驱动部分的电压会比较大,如果只是是12V,会不会驱动不了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手里现在只有IR2110,并且IR2110的右边的 驱动部分的电压会比较大,如果只是是12V,会不会驱动不了捏 ...

要不你试试光耦,我是个学生,只是在实验室里自己想做东西才用到的
尝试了单片机直接驱动,光耦,都成功了,其它的不是很了解,只了解这么多啊,不好意思啊 。。。。。。

网友C:
这么低电压IR芯片估计都不行,还是三极管吧
另外你的下桥也需要三极管推动一下,这样能加快下桥开通速度和降低导通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你试试光耦,我是个学生,只是在实验室里自己想做东西才用到的
尝试了单片机直接驱动,光耦,都成功 ...

其实我也是个学生啊,现在在自己做电调,光耦在论坛上也也有人说过,之前我也有接触过光耦,现在的话主要原理上的问题啊,要求的mos的驱动能力较大,所以问题就很多了。。唉。。我的qq是285609735,咱们可以交流一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低电压IR芯片估计都不行,还是三极管吧
另外你的下桥也需要三极管推动一下,这样能加快下桥开通速度和 ...

如果是三极管的话,能不能用pwm波去驱动mos啊。。。???求指导啊。。。我 用过pwm驱动,但是从三极管后面出来的波形不是严格的pwm波,就是pwm波的零电位始终不是零,差不多是400mv啊,求解释这个问题啊??谢谢指出下桥的问题,这个问题我基本上已经解决了。但是还会出现上面的问题。。谢谢哈。

网友:
顶一下。踏过留痕。。电调做的不容易啊。

网友:
正在做电调,求大神出来指导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都用NMOS,可以用IR2101,IR2104,IR2110,

自己直接实验了一下,直接不使用驱动芯片是可以直接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低电压IR芯片估计都不行,还是三极管吧
另外你的下桥也需要三极管推动一下,这样能加快下桥开通速度和 ...

刚才实验了一下,发现这个电路的下桥的是可以直接驱动的。。。想问一问这个直接驱动和加上三极管驱动之间有什么区别没有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才实验了一下,发现这个电路的下桥的是可以直接驱动的。。。想问一问这个直接驱动和加上三极管驱动之间 ...

速度应该快些,导通关断时间什么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速度应该快些,导通关断时间什么的吧

哦,知道了。。似乎是这样的。。这个我再试试。。。谢谢哈。。。

网友D:
用一片74HC04里面的非门就可以了,首先先通过一个非门对PWM波取反,然后驱动5路并联的非门,在通过这5路非门去驱动MOS管,效果很好,3.3V供电首选。其实两路并联的非门驱动CISS 较小的MOS管已经很好,如果想波形完美点的花就是用5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一片74HC04里面的非门就可以了,首先先通过一个非门对PWM波取反,然后驱动5路并联的非门,在通过这5路非 ...

谢谢了哈,这个我觉得似乎很不错,先试试看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是三极管的话,能不能用pwm波去驱动mos啊。。。???求指导啊。。。我 用过pwm驱动,但是从三极管后 ...

上桥PNP导通肯定是0电位+ 0.3~0.4V,但你的上桥是P管,开通压降是12-0.4=11.6,足够完全导通了。
下桥反倒没有三极管推动,开通电压才3.3V,NMOS最理想的导通电压都是10V附近的,所以你需要用三极管推一下才不至于开通过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才实验了一下,发现这个电路的下桥的是可以直接驱动的。。。想问一问这个直接驱动和加上三极管驱动之间 ...

如果你想直推的话限制一下电流上桥也可以直推,但这样就考验你的单片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桥PNP导通肯定是0电位+ 0.3~0.4V,但你的上桥是P管,开通压降是12-0.4=11.6,足够完全导通了。
下桥反 ...

弱弱的问一句,上桥驱动的不是n型三极管么?而且上桥是可以驱动PMOS的,就是驱动的时候会不干净。。有很多的杂波,什么的。。。
下半桥的三极管驱动还是很不错的,谢谢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想直推的话限制一下电流上桥也可以直推,但这样就考验你的单片机了。 ...

加个光耦似乎也可以的,但是不划算,还不如 加个三极管,是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弱弱的问一句,上桥驱动的不是n型三极管么?而且上桥是可以驱动PMOS的,就是驱动的时候会不干净。。有很 ...

哦 笔误,你的上桥驱动用的是NPN管。
杂波多很可能是你的主滤波电容太小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加个光耦似乎也可以的,但是不划算,还不如 加个三极管,是吧?

加光耦没问题,划不划算看你的要求,如果是工业级应用还是建议加的,民用就三极管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 笔误,你的上桥驱动用的是NPN管。
杂波多很可能是你的主滤波电容太小了。

呜呜,模拟信号的分析木有学,能力不够啊,还求指导一下,给出个电容的大小,而且放在那里捏?求指导,谢了,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光耦没问题,划不划算看你的要求,如果是工业级应用还是建议加的,民用就三极管好了。 ...

实际上就是自己用的,自己想搞个电调,但是模拟分析能力不够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呜呜,模拟信号的分析木有学,能力不够啊,还求指导一下,给出个电容的大小,而且放在那里捏?求指导,谢 ...

没有电机详细参数只能估计,用4700uF的吧,最好再并联一个104的小瓷片电容。(104电容就是0.1uF)
这个电容是加在电源和地上的,注意极性别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电机详细参数只能估计,用4700uF的吧,最好再并联一个104的小瓷片电容。(104电容就是0.1uF)
这个电 ...

感谢。。去试一试。。。。

网友(2021-02-25):
这个电路不错,试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