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 drone 求助,角度过大空中停车

楼主(2012-07-16):
今天拿出去飞,角度也不是很大,后来我还调小了最大倾斜角度,但是往前飞停下来的时候它会回弹,然后就坠机,这怎么办啊,有没有办法把这个强制制动关掉啊

楼主:
是论坛人太少还是没人理我?

网友:
是你玩的东西没人玩

楼主:
怎么会呢,ar drone在这里一度火热过好不好,而且这个论坛也没有什么玩大疆 零度或者 玉兔 海盗之类的

网友A:
ar arone这玩意可玩性不是很高,但是扩展性很强!!!

网友:
我的ar arone坏了很久了,估计是一个电调出问题了,谁能帮我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ar arone这玩意可玩性不是很高,但是扩展性很强!!!

正解。。。

网友B:
为什么会回弹然后坠机?请详细说明。
试一下重力感应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会回弹然后坠机?请详细说明。
试一下重力感应控制

试过了,就是我重力感应控制的时候往一个方向飞,飞得快一点然后一撒手,应该就停下来了,可是它为了让自己停下来会有一个反方向的加速抵消向前的速度,这时候就会角度过大然后掉下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就是我重力感应控制的时候往一个方向飞,飞得快一点然后一撒手,应该就停下来了,可是它为了让自 ...

速度快的话是会有这样的反映的,但是不至于掉下来啊。。会不会导航板工作不正常。。操作的时候尽量先减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