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RS 有没有哪位高手说说关于组网 的方式有哪些?方...

楼主(2012-07-16):
运用GPRS DTU模块传输数据,PC通过通过Internet接收数据。自己查找的资料一般都是PC上装的上位机,配置一下,就能单独接受数据。

现在的想法是,可不可以根据网站的形式,GPRS DTU模块接收到传感器上的数据实时的发送到一个固定的网站上,而监控的主机通过对应软件直接就从该网站上接收数据,即使监控主机关闭,数据也可以储存。在任意连接Internet的PC上都可以通过软件查看接收到的数据。这样的方法可行吗?

网友:
当然可以,服务器需要提供2个服务,一个提供对GPRS DTU的端口侦听服务,将接收的数据存入数据库;另一个服务提供web访问服务,对应的监控pc只需浏览web就可以访问到对应数据库里的数据了

网友A:
为啥不可行呢?
现在很多项目都是这种做法了,那种一台PC又做数据中心又做监控主机又提供用户交互的已经过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可行呢?
现在很多项目都是这种做法了,那种一台PC又做数据中心又做监控主机又提供用户交互的已经过 ...

有没有具体做法?我们公司在设计方案,方案完成就要开始研发,但这里具体怎么做,还是一头雾水,能否提供一些相关资料?

技术方面资料为难的话,能说说思路,方案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可行呢?
现在很多项目都是这种做法了,那种一台PC又做数据中心又做监控主机又提供用户交互的已经过 ...

现在就是在GPRS组网,这里卡住了,我的想法就是 上面 网页形式,想的很好不知道怎么弄,方案都没法写。要是通过了,也需要到淘宝上买些开发设备的,不知能告知一二!

网友A:
GPRS----->TCP/UDP的服务器程序------>存入数据库------->JAVA、.NET什么的,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客户的浏览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RS----->TCP/UDP的服务器程序------>存入数据库------->JAVA、.NET什么的,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 ...

这个跨专业跨的大了点!这样的技术运用,有没有专有名词叫法?外包出去有人做吗?

网友B: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8270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82707-1-1.html

看您写的文章,确实不错。

最后说的 服务器,应该是 网络服务器。我也觉得这种办法可以,不过我的能力有限,网络结构什么,数据库什么的都不懂。
现在需要搜集的是该方法的大致实现过程,这里也写的太简单了吧!能否详细些,说下具体思路。

网友:
这个不错,可以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您写的文章,确实不错。

最后说的 服务器,应该是 网络服务器。我也觉得这种办法可以,不过我的能力有 ...

再详细就可以写书了,呵呵开玩笑我菜鸟一个。我说的都是网上很难找的,道理懂了以后剩下的就好说了,初始化GPRS发送数据网上搜一下都可以找到的。我找过。
这里面主要有一个问题就是服务器,我完成了从GPRS传输到服务器,遗憾的是从服务器上传至网页是另外一个同学做的。我也不是很懂。如果你是单独的网线上网的话把我帖子里的VB程序拿过去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