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12与3.2寸TFT液晶模块,用数据总线连接可行吗?有图

楼主(2012-07-16):
TMS320F2812与3.2寸TFT液晶模块,用数据总线连接可行吗?有图

网友:
当然可以

楼主:
我现在发现根本不行,用GPIO口去控制LCD的LCD_RD,LCD_WR,LCD_CS不合适,比如对LCD写的时候,要先拉低LCD_CS、LCD_WR、,然后给数据线赋值,再接着将LCD_WD拉高,LCD在LCD_WR的上升沿锁存数据线上的数据,可惜这时候数据线上的数据不存在了.......只能改用2812的ZxCS、RD、WE分别去控制LCD的LCD_CS、LCD_RD、LCD_WR.................

网友:
当然不能用IO模拟时序了,这就是自己的问题了,当然reset可以

网友:
2812使用数据总线可以的。不过,接法有点问题。没有使用片选读写等信号不可以。

但愿没做成板子,否则。这点2812就比28335差了,数据总线没有复用功能。

网友(2012-08-25):
用总线驱动过,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