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这个电路方框图是用什么软件生成的

楼主(2012-07-16):
最近在用飞思卡尔的IMX28 ARM9做项目,写设计文档需要用到电路方框图,看到飞思卡尔开发板的原理图上有这么一张图不知道是用什么软件可以生成,谁能帮忙回答一下?

网友:
不清楚了
不知道微软的visio可以不

网友:
同意2楼!

网友:
VISIO就可以的

网友:
Edraw也可以

网友:
应该不是VISIO

网友:
PPT 也可以

网友:
用word也可以

网友:
没有什么特别的,windows自带的画图软件就可以

网友:
不太明白楼主的意思,你是想做一个这样的图片吗?
好像随便一个画图或图片处理软件都可以吧。
没看出来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楼主:
Visio绘图中。谢谢各位回帖!

网友(2012-09-20):
引用 网友A:
diagram designer

好像这个软件好强大的.

网友(2015-11-04):
安装包才1M多,我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