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梯度下降法进行姿态解算

楼主(2012-07-16):
上次搞姿态解算的时候,没想出高效的长期融合方法。WarMonkey建议用梯度下降法,的确好用。梯度下降法思想不难,但还是用了好几天才明白。
  • 关于梯度下降法
      梯度下降法其实是一种迭代求极值的方法。
      首先,什么是梯度呢?简单来说,就是“导数”,用符号“▽”来表示。只考虑值为标量的函数:只有一个变量的函数,梯度就是导数,例如r=f(x),则f的梯度▽f=df/dx=f'(x);对于多变量的函数,梯度是函数对各个变量的偏导组成的向量,例如r=f(x,y,z),则f的梯度▽f=[∂f/∂x  ∂f/∂y  ∂f/∂z],是一个向量,维数为函数变量数。把梯度向量点乘微量向量[dx  dy  dz],结果就是全微分,所以梯度可以看成是多维的导数,都可以指示函数值增长的方向。
      有了梯度,梯度下降法就简单了。既然梯度指示函数值增大的方向,逆着梯度走,就可以走向函数的极小值了。梯度通常可以直接求得,而每次走多大一步就是关键了,太大步会振荡,太小步收敛慢。
    参考:
    梯度 - 维基百科
    梯度下降法 - 维基百科
    雅可比矩阵 - 维基百科
    《Estimation of IMU and MARG orientation using a gradient descentalgorithm》—— Sebastian O.H. Madgwick, Andrew J.L. Harrison, RaviVaidyanathan
  • 为什么需要梯度下降法
      我姿态解算的传感器是陀螺仪L3G4200D、加速度计ADXL345、罗盘HMC5883L,和气压计BMP085。姿态解算临时方案为:高速陀螺仪积分,以获得高响应性能,低速  加速度计和罗盘融合,以纠正积分漂移。高速陀螺仪积分肯定用四元数乘法的了,毋庸质疑,而低速加速度计和罗盘融合则只想出上次写的几何旋转法
      几何旋转法有几个缺点:一、没有充分利用重力和地磁场的特性。规定重力反方向为z轴正方向,则重力加速度的x、y分量为0,规定磁北方向为y轴正方向,则地磁场x分量为0。这3个0都没有利用到;二、每次融合,都把完整的姿态计算出来,最后却又与原来的姿态进行插值,因为“不怎么相信”这个结果,明显是浪费嘛。最终导致几何旋转法运算量大,而梯度下降法就刚好解决了这些问题。
  • 怎样使用梯度下降法
      首先再次明确长期融合的目的:利用加速度和磁场强度,纠正陀螺仪积分的漂移误差。也就是说,要误差趋向0。如果0是误差的一个极值,就可以用梯度下降法来逼近了。

    先来几个热身:
    定义一下向量的表示方式。

    回顾四元数转矩阵的公式,这个是从飞行器坐标系到世界坐标系的转换。

    逆过来就是从世界坐标系到飞行器坐标系的转换,旋转矩阵的逆就是其转置。

    两个矩阵的用法如下。

    好了,热身好了,下面开始讲梯度下降法:
    也是从定义符号开始。

    取重力反方向为z轴正方向,磁北为y轴正方向,则两个常量取值如下。
    可以看到有3个0,1个1,这些都可以大大减少运算量。

    然后定义误差,Δa为重力加速度与测量的加速度的偏差,Δh为地磁场与测量的磁场的偏差。
    其实由于相减的向量是单位向量,Δ很小时|Δ|就相当于角度啦。
    为了利用那3个0和1个1,把常量变换到飞行器坐标系,而不是把测量量变换到世界坐标系。

    两个误差要合成一个误差函数,因为我只会“值为标量的函数”的梯度下降法。这里用长度的平方和。

    好吧,f总是大于等于0的,0肯定是极小值了,可以用梯度下降法。
    先算出梯度。这个表达式很长啊,我已经检查了有3、4遍了,应该没错的。

    有了梯度,剩下就是确定步长γ了。
    确定步长是梯度下降法的核心。步长未必是也往往不是常数,我取它为梯度长度的0.04倍,大家可以根据个人口味,酌量增减。当然,也可以选择其它形式。

    可以看到,如果使用平方根倒数速算法,梯度下降法只有简单的加减乘,甚至math.h库都不需要。我又相信定点数了(可以快一个数量级)。
  • 编程
    有了公式,编程就相当简单了。
    输入a、h和q,算出Δa和Δh,再用Δa、Δh和q算出∂f/∂q,再把q和∂f/∂q通过步长融合,最后单位化q。这就是一次迭代,每次长期融合迭代一次就够。
    要注意的是:公式中有很多冗余计算,写代码的时候要避免重复计算。
  • 晒几个视频
    陀螺仪快速积分频率为400Hz,没有滤波。
    低速融合频率50Hz。加速度采样率为400Hz,8个取平均;罗盘采样率50Hz,没有滤波。

    快速积分+梯度下降法纠正漂移。
    红绿蓝表示xyz。
    实线和矩形是解算出的姿态,也就是解算的结果。
    虚线是下一次加速度和磁场确定的姿态,也就是目标姿态。
    静止时可以看到有“跳动”,那是磁场和加速度的噪声,实线和矩形是稳定的。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I3NTgwODgw.html

    仅进行快速积分,没有用加速度和磁场纠正漂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I3NTgzMTc2.html

    剪一段快速运动时的慢放,先是原速播放,然后是慢放0.05倍。
    低速时加速度和磁场确定的姿态比较准确,可以观察到“追逐”现象,因为虚线是“未来”的。
    而高速时加速度和磁场确定的姿态就信不过啦。还好,我的步长小,影响不大,实际使用时要判断。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I3ODEwNTc2.html
  • 总结
    这次梯度下降法的应用,用了差不多一个月,感觉进度越来越慢了。
      一开始移植FatFS到NUC140,用了几天来调试,硬件SPI,总线频率上到24MHz。
      采集到数据后,又用了几天理解梯度下降法,啃那篇英文论文。
      接着买书学Scilab,又用了一个星期。
      然后编程,处理数据,又几天。
      之后还学了视频录制、视频处理、视频编码转换。
      最后写博客。
    进度是慢了点,但这些都是积累的,花点时间还是值的。

原文;http://blog.sina.com.cn/s/blog_81f1e268010181v3.html

网友:
分析的真带劲

网友:
又出新文章了,学习一下。

网友:
分析的很好  学到 了  感谢

网友A:
非常有卖相嘛,系统周期是多少的

网友B:
看看加入震动干扰会是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加入震动干扰会是什么情况。

我还没买电机呢。
很快就买了。
测到数据会第一时间公布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有卖相嘛,系统周期是多少的

文中有说
陀螺仪快速积分频率为400Hz,没有滤波。
低速融合频率50Hz。加速度采样率为400Hz,8个取平均;罗盘采样率50Hz,没有滤波。

网友:
气压计可以换了现在都用ms5611。陀螺仪加速度mpu6050.

网友C:
楼主进度很快啊~前几天调了一下午的PID参数还是没有让四轴平衡下来,你弄到那一步的时候给介绍介绍~~
我上个月试过一种类似的方法,但是一震动就悲剧了,等你的测试结果~~
向你学习了~~
希望能与你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进度很快啊~前几天调了一下午的PID参数还是没有让四轴平衡下来,你弄到那一步的时候给介绍介绍~~
我上 ...

我也很想有人一起聊聊。
准备买电调电机了,有进度就会发出来。
但暑假学校要求实习,只能晚上搞,会慢很多。

网友D:
请问LZ,你的磁传感器是怎么校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LZ,你的磁传感器是怎么校准的?

跟加速度计一样。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82090-1-1.html

网友B:
LZ有没有关注这个http://autoquad.org/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有没有关注这个http://autoquad.org/

第一次听说,多谢介绍。
今晚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好好研究一下  。。。。

网友:
看了楼主的视频,感觉静态测试还可以,真正上飞机可能会出问题。
飞机本身的震动很大,对加速度计的影响是致命的,楼主梯度下降法加速度部分数据没有做其他处理,很可能电机震动让加速度计找不到重力方向,这样的话姿态就会越来越偏了。

个人意见

网友:
关键还是看动态的姿态估测效果。静态大家都好。

网友:
等你真正开了电机后,就知道还有一大堆的问题等着你了

网友:
开电机后就见招拆招了,在姿态解算方面,楼主的方法不失为一个好方法,顶

网友E:
楼主:偏微分方程中每一项都有误差项,误差项怎么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偏微分方程中每一项都有误差项,误差项怎么来的?

复合函数求导嘛。

网友E:
谢谢楼主回答,学习中!
请教:
1.文中提到:"为了利用那3个0和1个1,把常量变换到飞行器坐标系....",这和一般姿态算法吧飞行坐标转换到地理坐标不同,能进步解释下吗?
2.文中最后视频中提到高速/高频姿态变化时:“高速时加速度和磁场确定的姿态就信不过啦....”,这算法在高速时和扩展卡尔曼算法不知兄弟比较过没有,我觉得kalman姿态融合在高速时也会存在这个问题的,不知这两个算法那个更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楼主回答,学习中!
请教:
1.文中提到:"为了利用那3个0和1个1,把常量变换到飞行器坐标系....",这和 ...

1.我们需要的是误差的大小,所以哪个量变换到哪个坐标系无关要紧,只要在同一坐标系下相减就行。如果把测量量变换到地理坐标系,误差将会是这样:

  0和1没有参与乘法,浪费了。可以想象最终梯度的表达式会是怎么样。
  但是,鉴于上面的表达式很整齐,也有可能运算量反而更少。这个没多作思考啦。
2.这个抱歉了,我不懂卡尔曼算法。
    其实很久之前就知道卡尔曼滤波是神器,但看过书后就萎了,什么协方差啊,什么状态量啊,都不懂。还望大家教教。
    所以现在计划有变:先不搞硬件,把《矩阵理论与应用》和《自动控制原理》看完再来。

网友E:
感谢楼主精心回答,是的,矩阵理论很重要啊,一起学习啊!我好好看看Madgwick S.O.H这篇文章后再和你交流;你的上位机是什么软件做的?上位机编程是搞嵌入式同学的短板啊,感觉没有精力去弄VC这些!还有,每次启动为什么要插入CF卡,ARM没有Flash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谢楼主精心回答,是的,矩阵理论很重要啊,一起学习啊!我好好看看Madgwick S.O.H这篇文章后再和你交流; ...

先晒晒:我是从纯软件转过来的,VC、C#、Java、HTML、JavaScript都无压力,但这些都没用到。
上位机就是Scilab,相当于开源的Matlab。
其实没有上位下位啦,我不会实时采集数据,都是离线处理的,所以用SD卡。

网友E:
谢谢答复,楼主从纯软转到软硬兼修,让人佩服啊!轻轻“拍”一下啊!
1.如果载体一直处于加速运动状态,就可知加速度计和磁强计量测不准,若让姿态误差“最小”,我们使陀螺向积分的姿态值向加计和磁强计的量测姿态值靠近,我们知道,此时是加计和磁强计不准,而“硬”让陀螺计算的姿态向不准方靠近(你文中描述的“追逐”吗),此时姿态误差加大,如果载体继续加速晃动,甚至“走向”更差的地步,我理解是如果载体一直处于加速晃动状态,这个算法最终会发散的,不知理解是否正确?
2.求完偏微分方程后,哪个地方显现出梯度下降(误差最小)算法的含义了,是不是在算法中每步要更新偏微分的最小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答复,楼主从纯软转到软硬兼修,让人佩服啊!轻轻“拍”一下啊!
1.如果载体一直处于加速运动状态,就 ...

1.这是大部分用重力和磁场计算姿态的算法的硬伤了。有两个措施应对这个问题:
      一、尽量减小步长和增加长期融合周期。因为陀螺仪漂移是小量,长期融合不需要太大动作。
      二、判断异常数据,必要时取消长期融合。
    其实有更“高级”的方法:预测实际加速度。这要跟控制部分扯上关系(卡尔曼融合好像就有考虑),到时再考虑了。
    那个“追逐”,是显示的效果,因为虚线是下一次重力+磁场计算的姿态(我是离线处理的,所以可以看到未来),所以如果陀螺仪积分的姿态重力+磁场计算的姿态都正确,实线会向虚线运动,当与虚线重合时,虚线就跳到下一个位置(第3个视频16~20s)。
2.最后两个公式就是“下降”了。文中好像写错了(怎么又不能编辑了)。应该这样:

    要减的。
    的确每次都要把梯度算一遍,因为梯度是姿态的函数。

网友F:
你好,我尝试使用你的梯度下降法进行数据融合,发现初始化后,啥也不动,3个旋转角会向某个角度靠近,按照你的经验,我大概是哪些地方理解错或者做错?我的快速融合效果与你的差不多,估计是使用的你方法时有些地方理解存在误区,请指正,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我尝试使用你的梯度下降法进行数据融合,发现初始化后,啥也不动,3个旋转角会向某个角度靠近,按照你的经 ...
  • “啥也不动,3个旋转角会向某个角度靠近”。
    如果把姿态初始化为[1 0 0 0],这就是要的效果。在另一个贴里有提过,可以看看:《开始研究姿态解算了》,29楼,第2点。
  • 你是怎么实现这个算法的?直接在单片机上算,还是像我这样“离线处理”?
    我用Scilab写的,当时调试了几个错误,都是公式输错。
    如果先把公式仔细推导出来,再按照公式写程序,会方便很多。
    为了调试公式是否输错,写几个测试案例,单独测试某个功能(函数)。
    我这些公式都是有“背景”的,例如:四元数表示飞行器坐标系向世界坐标系的转换。如果这些不同,公式就要重新推了,不过也差不多。
我把程序附上了。

网友:
我在弄快速融合时就是参考Health's blog的四元数的算法,直接用单片机算,是STM32F103RBT6,姿态有初始化为[1 0 0 0],仅进行快速积分,没有用加速度和磁场纠正漂移时,效果和你的差不多,话说传感器也是一样,是环球电子商城买的?不过我是分开弄的,先买陀螺仪,觉得需要修正XY轴,就再买加速度传感器,随着进一步学习,觉得没达到想要的效果,然后又正好看到你的这个帖子,想试试你的方法,于是又搞了个电子罗盘```

网友:
感觉很高深。

网友F:
引用 楼主:
  • “啥也不动,3个旋转角会向某个角度靠近”。
    如果把姿态初始化为[1 0 0 0],这就是要的效果。在另一个贴 ...

  • 我一直都采用初始化为[1,0,0,0]的做法,可是趋近的角度太离谱了,我都放平了,但X,Y都跑到好几十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一直都采用初始化为[1,0,0,0]的做法,可是趋近的角度太离谱了,我都放平了,但X,Y都跑到好几十度``` ...

    • "是环球电子商城买的?"
      你怎么知道的!
    • 如果XY偏得严重,可能是测量不准或公式输错。
      你的传感器有标定过吗?特别是罗盘,偏移特严重,我的X轴都偏到400多了。
      可以用“几何旋转法”校验测量是否出问题,再用梯度下降法提高效率。

网友F:
引用 楼主:
  • "是环球电子商城买的?"
    你怎么知道的!
  • 如果XY偏得严重,可能是测量不准或公式输错。

  • 我这个做得比较粗略,加速度传感器是通过平放然后连续取样,再根据应用手册
    X_CALIB = –(OUTPUT (X) ÷ 4)
    Y_CALIB = –(OUTPUT (Y) ÷ 4)
    Z_CALIB = –((OUTPUT (Z) – 256) ÷ 4)    (这里是直接复制手册公式,具体做法有点不同,的方向就是这样)

    电子罗盘也是片得比较厉害,也是用HoneyWell的方法,慢慢转一周采样,
    Xsf=1 或(Y 最大-Y 最小)/(X 最大-X 最小) (6)
    以较大的数值为准
    Ysf=1 或(X 最大-Y 最小)/(Y 最大-Y 最小) 以
    较大的数值为准
    Xoff=[(X 最大-X 最小)/2-X 最大]*Xsf (7)
    Yoff=[(Y 最大-Y 最小)/2-Y 最大]*Ysf

    X 值=Xsf*X 读数+Xoff
    Y 值=Ysf*Y 读数+Yoff
    就这样处理了XY轴的数据

    不知是不是我理解错,我认为水平旋转时,磁倾角在Z轴向的投影量应该是不变的,Z轴的测量值应该也不怎么变的,但实际上还是有一定的变化,Z轴你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这个做得比较粗略,加速度传感器是通过平放然后连续取样,再根据应用手册
    X_CALIB = –(OUTPUT (X) ÷ 4) ...

    加速度这样校正为什么不是除以2?
    罗盘这样校正肯定错了,因为旋转一周,磁场很难保证垂直于转轴。
    我的校正方法是:http://www.amobbs.com/thread-5482090-1-1.html
    加速度计和罗盘都一样,它们性质几乎一样。

网友F:
引用 楼主:
    加速度这样校正为什么不是除以2?
    罗盘这样校正肯定错了,因为旋转一周,磁场很难保证垂直于转轴。
    我的 ...

    加速度计的校正我不是照搬公式,只是参考应用手册的思路,总的来说,校正后,乘上刻度因子,水平放置时,X,Y轴向基本为0了,Z基本为1,换成其他轴向下,效果相同,我觉得问题应该是出在电子罗盘,我参考的是这份应用文档:磁阻传感器在导航系统中应用(结算公式)
    貌似等级太低上传不了``````总的来说,只是校正了X,Y轴,对于用的三个轴向的数据是远远不够的,而且效果并不理想.

    我看了你贴的方法,虽然一开始做的东西比较复杂,但是具有通用性,思路很好,学习了!我从这方面找找问题,也消化下你的方法

    题外话,你懂的东西真多呢,佩服,说来惭愧,眨一下眼就要升大三了,再眨一下眼就差不多该毕业了,各方面的能力还差得远呢,还得加把劲呢,以后有什么不懂还请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速度计的校正我不是照搬公式,只是参考应用手册的思路,总的来说,校正后,乘上刻度因子,水平放置时,X,Y轴 ...

    你抬举我了,我就大三的,专业也跟这个不沾边。
    所有东西都自学,需要什么就学什么,所以杂和乱。
    你见到我弄出来的东西,已经是我当时的极限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 “啥也不动,3个旋转角会向某个角度靠近”。
    如果把姿态初始化为[1 0 0 0],这就是要的效果。在另一个贴 ...

  • 我想问下,如果水平放置不动时,初始姿态为[1,0,0,0],那么,正确的情况下解算出得姿态角是不是为roll约等于0,pitch约等于0,yaw=xxxx(与摆放的方向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想问下,如果水平放置不动时,初始姿态为[1,0,0,0],那么,正确的情况下解算出得姿态角是不是为roll约等于0 ...

    对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还是存在不少问题,先上个代码``````
    void Gradient_Descent()
    {
            float Normalize;
            float X_Delta_a,Y_Delta_a,Z_Delta_a;
            float X_Delta_h,Y_Delta_h,Z_Delta_h;
            float txz,twy,tyz,twx,tx2,ty2,txy,twz,tz2;
            float df_dw,df_dx,df_dy,df_dz;
            float yHw,yHx,yHy,yHz,zHw,zHx,zHy,zHz;

            txy = 2*Quaternion.Ax*Quaternion.Ay;
            twz = 2*Quaternion.Aw*Quaternion.Az;
            txz = 2*Quaternion.Ax*Quaternion.Az;
            twy = 2*Quaternion.Aw*Quaternion.Ay;
            tyz = 2*Quaternion.Ay*Quaternion.Az;
            twx = 2*Quaternion.Aw*Quaternion.Ax;
            tx2 = 2*Quaternion.Ax*Quaternion.Ax;
            ty2 = 2*Quaternion.Ay*Quaternion.Ay;
            tz2 = 2*Quaternion.Az*Quaternion.Az;

            yHw = HMC_Y_W*Quaternion.Aw;
            yHx = HMC_Y_W*Quaternion.Ax;
            yHy = HMC_Y_W*Quaternion.Ay;
            yHz = HMC_Y_W*Quaternion.Az;
            zHw = HMC_Z_W*Quaternion.Aw;
            zHx = HMC_Z_W*Quaternion.Ax;
            zHy = HMC_Z_W*Quaternion.Ay;
            zHz = HMC_Z_W*Quaternion.Az;

            //Δa                                                            Gravity_X为测量值
            X_Delta_a = txz-twy-Gravity_X;
            Y_Delta_a = tyz+twx-Gravity_Y;
            Z_Delta_a = 1-tx2-ty2-Gravity_Z;

            //Δh
            X_Delta_h = HMC_Y_W*(txy+twz)+HMC_Z_W*(txz-twy)-HMC_X;
            Y_Delta_h = HMC_Y_W*(1-tx2-tz2)+HMC_Z_W*(tyz+twx)-HMC_Y;
            Z_Delta_h = HMC_Y_W*(tyz-twx)+HMC_Z_W*(1-tx2-ty2)-HMC_Z;

            df_dw = -4*X_Delta_a*Quaternion.Ay+4*Y_Delta_a*Quaternion.Ax+4*X_Delta_h*(yHz-zHy)+4*Y_Delta_h*zHx-4*Z_Delta_h*yHx;
            df_dx = 4*X_Delta_a*Quaternion.Az+4*Y_Delta_a*Quaternion.Aw-4*Z_Delta_a*Quaternion.Ax+4*X_Delta_h*(yHy-zHz)+4*Y_Delta_h*(zHw-yHx)-4*Z_Delta_h*(yHw-zHx);
            df_dy = -4*X_Delta_a*Quaternion.Aw+4*Y_Delta_a*Quaternion.Az-4*Z_Delta_a*Quaternion.Ay+4*X_Delta_h*(yHx-zHw)+4*Y_Delta_h*zHz+4*Z_Delta_h*(yHz-zHy);
            df_dz = 4*X_Delta_a*Quaternion.Ax+4*Y_Delta_a*Quaternion.Ay+4*X_Delta_h*(yHw+zHx)+4*Y_Delta_h*(zHy-yHz)+4*Z_Delta_h*yHy;

            Quaternion.Aw+=r*df_dw;
            Quaternion.Ax+=r*df_dx;
            Quaternion.Ay+=r*df_dy;
            Quaternion.Az+=r*df_dz;

            Normalize = Q_rsqrt(Quaternion.Aw*Quaternion.Aw+Quaternion.Ax*Quaternion.Ax+Quaternion.Ay*Quaternion.Ay+Quaternion.Az*Quaternion.Az);
            Quaternion.Aw = Quaternion.Aw*Normalize;
            Quaternion.Ax = Quaternion.Ax*Normalize;
            Quaternion.Ay = Quaternion.Ay*Normalize;
            Quaternion.Az = Quaternion.Az*Normalize;
    }

    我觉得我对这个方法的理解上还是存在一定的误区,我先说说目前我自己的想法,如果我想先不理电子罗盘的数据,先用加速度传感器修正X,Y轴向的飘移,那么,最终得到的偏导公式是否为
    //        df_dw = -4*X_Delta_a*Quaternion.Ay+4*Y_Delta_a*Quaternion.Ax;
    //        df_dx = 4*X_Delta_a*Quaternion.Az+4*Y_Delta_a*Quaternion.Aw-4*Z_Delta_a*Quaternion.Ax;
    //        df_dy = -4*X_Delta_a*Quaternion.Aw+4*Y_Delta_a*Quaternion.Az-4*Z_Delta_a*Quaternion.Ay;
    //        df_dz = 4*X_Delta_a*Quaternion.Ax+4*Y_Delta_a*Quaternion.Ay;                                                                 这样子???
    这样子理解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存在不少问题,先上个代码``````
    void Gradient_Descent()
    {

    [Gravity_X Gravity_Y Gravity_Z]和[HMC_X HMC_Y HMC_Z]有单位化吗?
    那个仅用加速度计的公式对。
    (那些4都可以提出来的,每次看到CPU被这样折磨,心里都痒。)

网友F:
引用 楼主:
    [Gravity_X Gravity_Y Gravity_Z]和[HMC_X HMC_Y HMC_Z]有单位化吗?
    那个仅用加速度计的公式对。
    (那些 ...

    一下子还真没看到4可以提出来``````数据都单位化了,为了找出问题,我目前只用加速度计,一开始还是先水平放置,发现出现偏差后,不但不会向[0,0,1]T收敛,反而越偏越厉害,于是,我把
         Quaternion.Aw+=r*df_dw;
            Quaternion.Ax+=r*df_dx;
            Quaternion.Ay+=r*df_dy;
            Quaternion.Az+=r*df_dz;
    改为
         Quaternion.Aw-=r*df_dw;
            Quaternion.Ax-=r*df_dx;
            Quaternion.Ay-=r*df_dy;
            Quaternion.Az-=r*df_dz;
    改为这样之后,总算会向着使Δ收敛为0的方向走,但是这样又与推导的公式不符合``````,长期融合后解算出来的姿态角也与单纯快速融合得到的相去甚远``````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下子还真没看到4可以提出来``````数据都单位化了,为了找出问题,我目前只用加速度计,一开始还是先水平放 ...

    是减的,原文不能编辑了,前面的评论里有提过。
    “长期融合后解算出来的姿态角也与单纯快速融合得到的相去甚远”,单纯快速融合需要初值,如果初值不正确,两个比较没有意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减的,原文不能编辑了,前面的评论里有提过。
    “长期融合后解算出来的姿态角也与单纯快速融合得到的相 ...

    我突然明白了自己犯了一个很二的错,偏差是由把常量变换到飞行器坐标系再减去测量值而得到的,但是如果抛开电子罗盘,只想修正X,Y轴,那么Z轴向的偏移就不能修正,随着误差的积累,加速度常量通过R-1(Q)并不能正确地把加速度常量变换到飞行器坐标系,于是,就越偏越离谱了

网友G(2012-08-25):
    楼主,请问那个Aa,加速度测量值,是指直接从加速度计测量出的值,还是说要减掉重力在各轴的分量后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请问那个Aa,加速度测量值,是指直接从加速度计测量出的值,还是说要减掉重力在各轴的分量后的值? ...

    我这里处理加速度的过程:
    寄存器读出的原始值→偏移校正→单位化→计算梯度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抬举我了,我就大三的,专业也跟这个不沾边。
    所有东西都自学,需要什么就学什么,所以杂和乱。
    你见到 ...

    楼主很厉害啊,你学什么专业的,我学电子的也和这些不沾边,都自学导航算法,费劲死了
    最近要解个微分方程,用到了牛顿-高斯迭代,你接触过么,好像和梯度下降类似
    还有,楼主要解的方程是什么?是加速度和磁传感器得到四元数的那几个公式么?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这里处理加速度的过程:
    寄存器读出的原始值→偏移校正→单位化→计算梯度 ...

    噢是我理解有误,这里求的是误差,感谢楼主回答。
    梯度下降是把求出来的四元数是去更新之前快速融合出来的四元数,并且直接作为下一次融合的四元数,还是说要和前一个点的四元数相乘后得到的才作为下次的四元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很厉害啊,你学什么专业的,我学电子的也和这些不沾边,都自学导航算法,费劲死了
    最近要解个微分方 ...

    我是地理信息系统的。惯性导航什么的,也看过,不懂。太复杂了,做四轴用不到吧。

    我没学过数值处理,不懂牛顿-高斯迭代。

    这里的方程是是下面这个:

    变量是四元数、加速度和磁场方向,值是误差的平方和。
    每测量得一组加速度和磁场方向,就进行一次迭代。

    这样加速度和磁场方向就作为常数,变量只剩四元数。
    于是对四元数迭代,使误差趋向0。

楼主:
引用 网友G:
    噢是我理解有误,这里求的是误差,感谢楼主回答。
    梯度下降是把求出来的四元数是去更新之前快速融合出来 ...

    因为求得的是四元数的偏导,所以直接加,然后单位化,就可以。
    而四元数相乘的情况,是组合旋转。例如快速融合:陀螺仪测出的角速度乘以积分时间,得到一个“微旋转”,每个积分周期就有一个“微旋转”,要得到最终的姿态,就要把全部微旋转“串起来”,就用四元数乘法了。

网友:
    要好好补数学

网友:
    非常不错,值得学习倡导。

网友:
    LZ能提供 Estimation of IMU and MARG orientation using a gradient descentalgorithm.pdf 的下载么?

网友:
    请看以下文件:

网友:
    楼主是高手,膜拜一下

网友I(2012-10-26):
    请问下楼主实时显示姿态的软件是什么,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I:
引用 网友I:
    请问下楼主实时显示姿态的软件是什么,很厉害的样子

    看了LZ的帖子后知道了楼主用的SCILAB ,还是学软件的,怪不得高等数学得很好的样子,帖子也有条理。多多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了LZ的帖子后知道了楼主用的SCILAB ,还是学软件的,怪不得高等数学得很好的样子,帖子也有条理。多多 ...

    软件也是自己学的啦。我是学地理的。

网友J:
    LZ 上位机能否开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LZ 上位机能否开源呢

    这个上位机是Scilab,只不过我自己写了个脚本,写得很乱,使用还是挺麻烦的,你有兴趣就看一下。
    Qt那个还不是东西,都放出来啦。
    (只是泄露出源代码,不是传统意义的“开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上位机是Scilab,只不过我自己写了个脚本,写得很乱,使用还是挺麻烦的,你有兴趣就看一下。
    Qt那个 ...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抬举我了,我就大三的,专业也跟这个不沾边。
    所有东西都自学,需要什么就学什么,所以杂和乱。
    你见到 ...

    你好 我也是大三
    想自己做个四轴
    能不能把你的资料给点我啊
    我学的也跟这个不沾边
    自学感觉入门好难
    看了好久的帖子 依旧毫无头绪啊
    QQ519741894
    谢谢了

网友K(2012-12-03):
    错了吧?重力向量的世界坐标按你的定义应该是0,0,-1。之后的deltaA向量也应该随之都乘以-1。我拿你的模拟了一下,飞机上来翻了个底朝天

楼主:
引用 网友K:
    错了吧?重力向量的世界坐标按你的定义应该是0,0,-1。之后的deltaA向量也应该随之都乘以-1。我拿你的模拟 ...

    加速度计测的是比力,运动加速度-重力加速度。
    z轴向上的话,是大于0的。

网友:
    楼主是否方便留个QQ交流??

网友:
    晚上看了一晚上梯度法解线性方程组,回来后看到坛子里有梯度法 。。。

网友L:
    这个方法见过N次了,也点评过N次了。我认为其本质是反馈控制,本来这个梯度法式解非线性方程组的,一般和牛顿法结合可以得到精确解。但是在这个程序里面,用的还不是梯度法,因为梯度法式个递推法,需要递推很多次,才能接近真实值。 因此,这个不是很好的方法,不可能稳定住姿态,还会漂移,可能就是慢点,并且还需要人为调节增益因子K,调节的依据在哪?没有依据,就是看着漂的慢了就OK了。 如果要做还是最优估计的卡尔曼来的好。

网友:
    数学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方法见过N次了,也点评过N次了。我认为其本质是反馈控制,本来这个梯度法式解非线性方程组的,一般和牛 ...

    哦

网友(2013-02-25):
引用 网友F:
    我这个做得比较粗略,加速度传感器是通过平放然后连续取样,再根据应用手册
    X_CALIB = –(OUTPUT (X) ÷ 4) ...

    你这方法在哪有呢?可以推荐下吗?谢谢

网友M:
    从你的代码里可以看出,陀螺仪也进行了标定,难道也是采用标定加速计的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从你的代码里可以看出,陀螺仪也进行了标定,难道也是采用标定加速计的方法吗? ...

    陀螺的校正跟加速度计不同,零点校正比较简单,减去静止时的均值就可,比例的校正很麻烦,直接采用datasheet上的值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看到asha点评说梯度下降法没有卡尔曼滤波的方法好,我觉得是没有道理的,从我看的姿态解算来看,目前还没有好的能融合加速度计与罗盘计算姿态角的方法(当然,也可能我看的文献不够全面),而采用一步梯度下降法的融合,从微观来看其实效果也不好,但是后面与陀螺仪的互补融合,效果就体现出来了,另外,利用梯度下降法计算的结果,其准确性完全依赖加速度计,罗盘的准确性太差了,因此在机动飞行时,就是鸡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看到asha点评说梯度下降法没有卡尔曼滤波的方法好,我觉得是没有道理的,从我看的姿态解算来看,目前还没 ...

    首先,我对asha的评论也是不完全赞同的。
    其次,梯度下降法可以分开加速度和磁场,分别设置权重,或者去掉其中一个。
    不过,有了“叉积法”,梯度下降法就不需要了。

    近段时间开始玩小四轴,罗盘与电机靠得太近,基本没办法用,校正参数不稳定。

网友:
    mark 利用梯度下降法进行姿态解算

网友:
    mark   值得好好研究研究

网友O(2013-03-29):
    楼主我在用你的上位机,发送到串口的数据的协议是什么样的,比如用printf怎么发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我在用你的上位机,发送到串口的数据的协议是什么样的,比如用printf怎么发送呢。。。 ...

    不能用printf输出
    用的是更高效更方便的二进制格式。
    具体格式未整理,你可以参考一下我的代码。

网友P:
    在用楼主的加速度标定软件,其中数据格式说明每一帧格式为: 帧头+协议版本+帧类型+XYZ值。 帧头2字节,由前到后为0x55、0xAA。协议版本1字节,为0x00。帧类型1字节,为0x02。XYZ值为32位float浮点数,低字节在前。
    其中这个“XYZ值为32位float浮点数,低字节在前。”不是很理解。也看了楼主Scilab的脚本程序,表示也看不懂,还是楼主给指示下。
    我发的如下
    uint8_t send[20];
    send[0]=0x55;
    send[1]=0xAA;
    send[2]=0x00;
    send[3]=0x02;
    send[4]=(uint8_t)acc[0];

    send[5]=(uint8_t)acc[1];

    send[6]=(uint8_t)acc[2];
    USART1_send(USART1,7,send);
    acc[0]为X轴数据,
    acc[1]为Y轴数据,
    acc[2]为Z轴数据,
    这样有问题吗?
    楼主能否给个实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P:
    在用楼主的加速度标定软件,其中数据格式说明每一帧格式为: 帧头+协议版本+帧类型+XYZ值。 帧头2字节,由 ...
    1. send[4]=(uint8_t)acc[0];
    2. send[5]=(uint8_t)acc[1];
    3. send[6]=(uint8_t)acc[2];

    错了,应该这样:
    1. for(int i=0;i<3*4;i++)
    2. {
    3.     send[4+i] = ((uint8_t *)acc)[i];
    4. }

网友:
引用 楼主:
    错了,应该这样:

    太谢谢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跟加速度计一样。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82090-1-1.html

    磁阻校正和加速计方法一样,地球重力加速度取了9.7883m/s²,那么当地磁场强度如何得到呢?请教贴主

楼主:
引用 网友M:
    磁阻校正和加速计方法一样,地球重力加速度取了9.7883m/s²,那么当地磁场强度如何得到呢?请教贴主 ...

    取1,这个没关系的,只要方向。

网友M:
引用 楼主:
    取1,这个没关系的,只要方向。

    在最小二乘法求a,b,c,d,e,f这些系数的时候也取1吗?帖子里G也是1?不是9.7883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在最小二乘法求a,b,c,d,e,f这些系数的时候也取1吗?帖子里G也是1?不是9.7883吗? ...

    G也可以设成1,之前用比较准确的重力加速度值,出于两个考虑:
    1.以后可能需要积分出速度和位移,要带单位。
    2.个人习惯把所有量都转到标准单位,加速度用m/s²,角速度用rad/s,只是磁场没办法了,干脆取1规范化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G也可以设成1,之前用比较准确的重力加速度值,出于两个考虑:
    1.以后可能需要积分出速度和位移,要带单 ...

    只是我还不太明白,如果磁阻归一化,那怎么求得系数?难道也把大量采集的数据进行归一化?那样岂不是不需要a,b,c...这些系数了。估计是我数学不太好,O(∩_∩)O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M:
    只是我还不太明白,如果磁阻归一化,那怎么求得系数?难道也把大量采集的数据进行归一化?那样岂不是不需 ...

    过程跟加速度一模一样,只不过9.7883改为1。
    不改直接一样,也完全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过程跟加速度一模一样,只不过9.7883改为1。
    不改直接一样,也完全没问题。 ...

    理解了,多谢。

网友Q(2013-05-01):
你好!我刚接触加速度传感器的小白,想请问这个三维显示的   是什么软件?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Q:
你好!我刚接触加速度传感器的小白,想请问这个三维显示的   是什么软件?谢谢! ...

Scilab+脚本

网友Q:
引用 楼主:
Scilab+脚本

labview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Q:
labview可以吗?

没用过Labview

网友R:
四元数转换到的坐标变换矩阵,应该不是机体坐标系---->世界坐标系吧?

四元数的坐标变换矩阵,应该是机体坐标系---->参考坐标系吧,参考坐标系可以任意取,一般都是取得地理坐标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R:
四元数转换到的坐标变换矩阵,应该不是机体坐标系---->世界坐标系吧?

四元数的坐标变换矩阵,应该是机体 ...

叫法不同而已,是指同一个东西

网友M(2013-07-04):
你好,我记得你在用磁阻传感器计算出来磁偏角为44°,你的论文中是42°,但是我查了下广州的磁倾角在31°左右,请问你在用最小二乘法校正的过程中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
纠正:是磁倾角为44°,你的论文中是42°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好,我记得你在用磁阻传感器计算出来磁偏角为44°,你的论文中是42°,但是我查了下广州的磁倾角在31°左 ...

磁倾角测出来是42°左右。
那几个方法对罗盘的处理都不合适,不应该考虑磁倾角的,应该把罗盘投影到水平面再运算。

网友(2013-08-14):
请问楼主是不是将matlab拟合椭圆的算法也在矫正程序中实现了,从而进行校正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我对asha的评论也是不完全赞同的。
其次,梯度下降法可以分开加速度和磁场,分别设置权重,或者去 ...

叉积法比梯度下降法更好吗?楼主长期融合现在用的是什么方法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用printf输出
用的是更高效更方便的二进制格式。
具体格式未整理,你可以参考一下我的代码。 ...

下载了~  感谢分享

网友S(2014-03-31):
引用 楼主:
磁倾角测出来是42°左右。
那几个方法对罗盘的处理都不合适,不应该考虑磁倾角的,应该把罗盘投影到水平 ...

楼主大哥,Heading = arctan(Yh / Xh ),Yh= X sinRollsinPitch +Y cosRoll+ Z sinRollcosPitch,Xh =X cosPitch+ Z sinPitch

这个公式好像只在静态的时候有效吧,动态的时候磁力计的数据和倾角的变化不同步,用这个公式不能得出好的航向角,

我用陀螺仪解算航向角和它做互补滤波也不行。。。

请问你有好的求教航向角的方法吗?

网友:
mark,理论高人啊

网友T:
两个误差要合成一个误差函数....
-------------------------------------------------
请问下楼主,为啥要合成一个总的误差呢?两个分开求Jacobian,就像Madgwick里面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S:
楼主大哥,Heading = arctan(Yh / Xh ),Yh= X sinRollsinPitch +Y cosRoll+ Z sinRollcosPitch,Xh =X c ...

我没用过这个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T:
两个误差要合成一个误差函数....

请问下楼主,为啥要 ...

因为要求偏导啊,不过既然时平方和,分开求也是一样的,反正加法偏导可以结合

网友(2014-07-04):
mark一下,以后用

网友:
既然梯度指示函数值增大的方向,逆着梯度走,就可以走向函数的极小值了。

网友(2014-10-05):
果断顶升了啊!

网友:
分析的比较漂亮

网友(2014-11-19):
引用 楼主:
  • “啥也不动,3个旋转角会向某个角度靠近”。
    如果把姿态初始化为[1 0 0 0],这就是要的效果。在另一个贴 ...

  • 楼主您好
            请问如何用sci脚本执行出你博客视频中的效果呢,很想尝试一下,基础学科太酷了

网友(2015-06-30):
    看了这么多姿态解,你做的最深入,很佩服。想跟你交流下,方便请加我qq17736543

网友:
    好复杂呀,慢慢看,谢谢分享!

网友:
    赞一个,研究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2015-09-06):
    标记标记标记标记标记标记标记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