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短信报警是什么原理

楼主(2012-07-16):
最近安装了宏泰科技的HT-110B-6(C)报警系统。报警器上安装了一个移动手机卡用手机向报警器发短信就能了解现场情况,现场会回传信息。这是什么原理。如果要开发这类用手机就能控制的报警器,需要用到哪些开发系统。
谢谢你的答复

网友:
内置GPRS模块,跟手机一个原理,只是不能打电话罢了,貌似还有些at指令神马的

楼主:
产品中使用GPRS模块,还需要哪些部门批准后才能销售。

网友:
如果您的现场设备是PLC,建议使用我们巨控的GRM200系列短信报警器。这是专门设计用来连接PLC的,直接支持各大主流PLC的通讯协议,无需编程即可通过短信读写PLC的任意寄存器。

网友:
里面内置了短信模块如华为的GTM900C,EM310等等,还有其他厂家的如MC37I,MC52I等等

使用串口使用AT指令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