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2113S驱动问题 低边不能长时间输出H

楼主(2012-07-16):
哪位大牛讲解一下,IR2113S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低边不能长时间输出为H的。输出H不到1ms就自己下降了
说明:供电正常逻辑供电5V  VCC 15V ,输入逻辑没有问题,PWM模式下没有问题,正常工作
当上臂关掉之后,试图长期打开下臂的时候,只能坚持不到1ms就不行了,下臂的逻辑输入为高,输出自己就下降了
大牛请赐教

网友:
用过IR2110,没有这种情况
一般容易出现这种问题的是高边,自举电容放电,电压过低时输出为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