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手的7月新的ISP读不出来,打开不了文件

楼主(2012-07-16):
  今天刚到的7月份新的ISP用起来有些问题,芯片是8F08A ,PC是WIN7 32位,驱动已经安装,硬件接线按照
MISO-PA6
VTG-VCC
SCK-PB2
MOSI-PC6
RST-RST
GND-GND

出现的问题是,大多数时候接到PC能够识别,有时候不能识别,驱动已经安装,能够识别的时候,软件能够连接目标板,但是绝大部分情况下不能读出FLASH,提示不能进入SPI串行模式,偶尔能够读出FLASH,但是全部是0,打开PC上面的HEX文件也提示失败,确定了以后再次打开HEX,出现遇到不适当参数的问题,必须要关闭软件才能清除这个错误。

图片:软件界面

图片:读取FLASH提示不能进入SPI串行模式

图片:偶尔能够读取,但是全部是0

图片:不能打开本地HEX文件

图片:一直出现参数错误

网友A:
我们会尽快在win7测试一下,实在不行,请用XP系统,XP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会尽快在win7测试一下,实在不行,请用XP系统,XP是可以的。

我们单位强制用WIN7...建议还是兼容一下好.XP维护成本太高,老板不让用了.

楼主:
公司另外两台XP的电脑,一台可以用了,另外一台连硬件都发现不了--!。
还是希望能够尽快出WIN7版本的ISP软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会尽快在win7测试一下,实在不行,请用XP系统,XP是可以的。

我的也是XP的,一样也是不行的,跟楼主一样样的,我也发过贴子

网友B:
看来ISP兼容问题不是个别现象了,原来老版的ISP有这个问题,新版的一样有,希望厂家尽快找出解决方案

网友C:
建议找个hub,把ISP接到hub上在把hub接电脑上试试。还有接到电脑的线要尽量短。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ISP兼容问题不是个别现象了,原来老版的ISP有这个问题,新版的一样有,希望厂家尽快找出解决方案 ...

预计这周可以解决兼容WIN7的问题,请稍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找个hub,把ISP接到hub上在把hub接电脑上试试。还有接到电脑的线要尽量短。 ...

这个不是硬件问题,是上位机软件问题,在XP上用的挺好的。

网友D:
已解决  请到官网下载最新ISP下载程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已解决  请到官网下载最新ISP下载程序

刚刚在官网下载的ISP 软件,出现同样的一系列问题。

本人win7 64bit,看来对win7的支持不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刚刚在官网下载的ISP 软件,出现同样的一系列问题。

本人win7 64bit,看来对win7的支持不好啊!

你用的64bit太先进啦  我都还没用过。 只用过32bit的。

网友:
楼上的同学真是先进啊,我们还在xp时代,感觉看网页从来不卡啊,也不死机,歌曲也很优美,哎,等win8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