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433M PCB印刷天线设计方法

楼主(2012-07-16):
RT,紧接之前一个求教贴关于5m内无线通讯方案设计
采用nRF9E5做主控芯片,板子寸为30*45(mm)
功率范围要求不是很高,5m内能保证正常通讯,但是有人体障碍干扰,天线初步设想用pcb印刷
参考提供的范例,有
1.回形天线,占的面积最大,手头的范例最小是20*30,感觉好大,求教这个有效长度该怎么算,怎么缩小?
2.L形天线,别的工程师建议的,应该是方便调试,可以截短,但是设计难度系数大,求范例指导;
3.蛇形天线,这是拆无线网卡发现的,真心精巧,只有5*10不到的样子,同求范例指导。
433M的无线天线长度应该是69.24cm,取16分之一波长,应该是4.33cm,貌似也不是很短了,不清楚这个长度能否满足功率上的要求
此外,各位能知道一下贴片天线和外置天线的优劣么?或者推荐一款比较小的贴片天线(从淘宝上搜索,大概是一个20*16的天线吧)

网友A:
你这1/16波长天线是根据的什么理论?
真想缩短长度又不在乎输出功率,直接用50欧电阻倒地得了,保证基本没有功率反射回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楼主,你的要距离这么短,体积这么小,所以你不要用PCB天线了,像楼上高手一样做下测试效果 ...

接假负载的方法被你识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1/16波长天线是根据的什么理论?
真想缩短长度又不在乎输出功率,直接用50欧电阻倒地得了,保证基本没 ...

这个,天线长度不是说是波长的2^n分之一就能谐振么?
要求双向通信,假负载接地没有办法吧?
新手真心求教设计方法,谢谢!

网友(2016-07-01):
为什么是1/16,不是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