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谁填充过矩形区域(圆角)的LCD屏?

楼主(2012-07-16):
我现在使用的是320*240(横屏),方形的按键有点难看,于是就想到用圆角的按键,带圆角的框是画出来了,但按下的时候,不知道如何填充带圆角的矩形区域。有过这样应用的朋友说说思路咯。

楼主:
就像上图把白色方框内可任意填充为其它色。

网友A:
圆都画出来了,就不用愁填充,比画圆还简单些,参考《计算机图形学》
当然也可以用多边形填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都画出来了,就不用愁填充,比画圆还简单些,参考《计算机图形学》
当然也可以用多边形填充 ...

我是在裸机上画图,一点一画用的都是自己写进去的驱动,画圆角框是4个四分圆+4条直接画出来的。

有没有思路指导一下呀?

网友A:
一样的,基本算法。查查书
还有一种麻烦的:多边形填充
应用更多,比如五角星的填充,搜索边界画直线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基本算法。查查书
还有一种麻烦的:多边形填充
应用更多,比如五角星的填充,搜索边界画直线即可 ...

嗯嗯,找到你推荐的那本书了,在下载。

“搜索边界画直线”,这个方法估计可以,只是我比较笨,不知道如果在LCD里面搜索边界。

网友A:
书里一般都会说到,先看看书,边界是你画圆时算出来的,也可以读取你的外矩形的点数据,比如边界线是白色,那么读0表示白即为边界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书里一般都会说到,先看看书,边界是你画圆时算出来的,也可以读取你的外矩形的点数据,比如边界线是白色, ...

嗯嗯,听你这样一说清晰很多了,谢谢了哈,我看看书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找到你推荐的那本书了,在下载。

“搜索边界画直线”,这个方法估计可以,只是我比较笨,不知道如 ...

如果LCD不能回读,你可以在你的显示缓冲区搜索,毕竟是你自己画的圆角矩形,你总是知道它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在裸机上画图,一点一画用的都是自己写进去的驱动,画圆角框是4个四分圆+4条直接画出来的。

有没有 ...

3个FillRect+4个FillAr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基本算法。查查书
还有一种麻烦的:多边形填充
应用更多,比如五角星的填充,搜索边界画直线即可 ...

完成了,谢谢指点了。我是用顶点把4和1象限,3和2象限的矩离用直线填充,剩下中间的用矩形填充。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完成了,谢谢指点了。我是用顶点把4和1象限,3和2象限的矩离用直线填充,剩下中间的用矩形填充。 ...

代码贴出来给众兄弟参考下撒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代码贴出来给众兄弟参考下撒

会的,明天再贴出来,俺没有把工作带回家,哈

楼主:
/***********************************************************************************************************************
*        函数名: LCD_DrawCircleRectangle
*        参  数: x0      :X坐标
*                y0      :Y坐标
*                Length  :长度
*                wide    :方向(Horizontal,Vertical)
*               r       :圆角半径
*        返  回: 无
*        功  能: 在LCD上画圆角矩形
*************************************************************************************************************************/
void LCD_DrawCircleRectangle(unsigned short x0,unsigned char y0,unsigned short Length,unsigned char wide,unsigned char r)
{
    int a,b;
    int di;
    unsigned char QUA_Second_y0,QUA_Third_y0;
    unsigned short QUA_Third_x0,QUA_Four_x0;

    x0 = x0+r;
    y0 = y0+r;
    Length = Length-2*r;
    wide = wide-2*r;
    a=0;
    b=r;
    di=3-2*r;
    while(a<=b)
    {
        //第一象限
        LCD_DrawPoint(x0-a,y0-b);             //2
        LCD_DrawPoint(x0-b,y0-a);             //3

        //第二象限
        QUA_Second_y0 = y0+wide;
        LCD_DrawPoint(x0-a,QUA_Second_y0+b);             //1
        LCD_DrawPoint(x0-b,QUA_Second_y0+a);             //7

        //第三象限
        QUA_Third_y0 = y0+wide;
        QUA_Third_x0 = x0+Length;
        LCD_DrawPoint(QUA_Third_x0+a,QUA_Third_y0+b);             //6
        LCD_DrawPoint(QUA_Third_x0+b,QUA_Third_y0+a);             //4

        //第四象限
        QUA_Four_x0 = x0+Length;
        LCD_DrawPoint(QUA_Four_x0+a,y0-b);             //5
        LCD_DrawPoint(QUA_Four_x0+b,y0-a);             //0

        a++;
        if(di<0) di +=4*a+6;
        else
        {
            di+=10+4*(a-b);
            b--;
        }
        //LCD_DrawPoint(x0+a,y0+b);
    }
    LCD_DrawLine(x0-r,y0,wide,Vertical);//(6,10,77,Vertical);
    LCD_DrawLine(x0+r+Length,y0,wide,Vertical);//(192,10,77,Vertical);
    LCD_DrawLine(x0,y0-r,Length,Horizontal);//(6,10,186,Horizontal);
    LCD_DrawLine(x0,y0+wide+r,Length,Horizontal);//(6,87,186,Horizontal);

}

/***********************************************************************************************************************
*        函数名: LCD_FillCircle
*        参  数: x0      :X坐标
*                y0      :Y坐标
*                Length  :长度
*                wide    :方向(Horizontal,Vertical)
*               r       :圆角半径
*               color   :填充色
*        返  回: 无
*        功  能: 用指定色填充圆角矩形区域
*************************************************************************************************************************/
void LCD_FillCircle(unsigned short x0,unsigned char y0,unsigned short Length,unsigned char wide,unsigned char r,unsigned short color)
{
    int a,b;
    int di;
    unsigned char QUA_Second_y0,QUA_Third_y0;
    unsigned short QUA_Third_x0,QUA_Four_x0;

    x0 = x0+r;
    y0 = y0+r;
    Length = Length-2*r;
    wide = wide-2*r;
    a=0;
    b=r;
    di=3-2*r;
    FontSet(3,color,1);
    while(a<=b)
    {
        //第一象限
        LCD_DrawPoint(x0-a,y0-b);             //2
        LCD_DrawPoint(x0-b,y0-a);             //3

        //第二象限
        QUA_Second_y0 = y0+wide;
        LCD_DrawPoint(x0-a,QUA_Second_y0+b);             //1
        LCD_DrawPoint(x0-b,QUA_Second_y0+a);             //7

        //第三象限
        QUA_Third_y0 = y0+wide;
        QUA_Third_x0 = x0+Length;
        LCD_DrawPoint(QUA_Third_x0+a,QUA_Third_y0+b);             //6
        LCD_DrawPoint(QUA_Third_x0+b,QUA_Third_y0+a);             //4

        //第四象限
        QUA_Four_x0 = x0+Length;
        LCD_DrawPoint(QUA_Four_x0+a,y0-b);             //5
        LCD_DrawPoint(QUA_Four_x0+b,y0-a);             //0

        LCD_DrawLine(x0-a,y0-b,(QUA_Four_x0+a)-(x0-a),Horizontal);
        LCD_DrawLine(x0-b,y0-a,(QUA_Four_x0+b)-(x0-b),Horizontal);

        LCD_DrawLine(x0-a,QUA_Second_y0+b,(QUA_Third_x0+a)-(x0-a),Horizontal);
        LCD_DrawLine(x0-b,QUA_Second_y0+a,(QUA_Four_x0+b)-(x0-b),Horizontal);

        a++;
        if(di<0) di +=4*a+6;
        else
        {
            di+=10+4*(a-b);
            b--;
        }
    }
    LCD_DrawLine(x0-r,y0,wide,Vertical);//(6,10,77,Vertical);
    LCD_DrawLine(x0+r+Length,y0,wide,Vertical);//(192,10,77,Vertical);
    LCD_DrawLine(x0,y0-r,Length,Horizontal);//(6,10,186,Horizontal);
    LCD_DrawLine(x0,y0+wide+r,Length,Horizontal);//(6,87,186,Horizontal);

    LCD_Fill(x0-r+1,y0,Length+2*r-1,wide,color);
}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使用的是320*240(横屏)
1、把圆分四个象限分别画1/4的圆再用直接连接(成圆角框)
2、(第四象限减第一象限)得到填充直线的长度
3、(第三象限减第二象限)得到填充直线的长度
4、再把中间的区域用矩形填充
这样就得到一个完整的圆角填充区域。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使用的是320*240(横屏)
1、把圆分四个象限分别画1/4的圆再用直接连接(成圆角框)
2、(第四象限减 ...

网友(2013-05-03):
谢谢,正需要这个!

网友(2013-10-22):
不错,正需要,参考中,谢谢

网友(2019-08-23):
厉害了! 画过一次,后来就直接上了EMWIN 了 ,画的好痛苦。尤其是半圆填充

网友:
其实这个有更好的办法,两张图片,按下的时候贴一张,抬起的时候贴一张,不用复杂的计算,缓冲在矩形区域内填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