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对stm32干扰会有那么大么?

楼主(2012-07-16):
小车是淘宝上买的,用红外检测黑线,用单片机的中断来检测,可是不接电机的时候,是可以正常进中断的。当接上电机之后,就一直跳中断。会是电机的干扰吗?该怎么解决呢?

楼主:
车是这样的

网友:
问问题稍微详细一点,连你用什么单片机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你啊

楼主:
我用的是stm32f103rbt6  用外部中断,中断口PB2

楼主:
不接电机的时候是可以正常进中断,检测到黑线跳一次中断。接上电机碰到黑线就会一直跳中断。

网友A:
接上电机,没有碰到黑线不会一直跳中断?碰到黑线就跳进中断,然后一直中断?
电机两个引脚有没有加小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上电机,没有碰到黑线不会一直跳中断?碰到黑线就跳进中断,然后一直中断?
电机两个引脚有没有加小电容 ...

这个。。。没有加。有什么作用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有加。有什么作用呢?

要加多大的电容呢?

网友B:
需用0.1uF~1uF的瓷片电容,或者独石电容,并在电机两端的接线柱上。其作用,目的就是依靠这个电容来吸收有刷电机在运行时产生的火花。以减少,或避免对单片机的电磁干扰。除此之外,电机和单片机最好分别采用两个电源来进行供电,这样可以十分有效地防止电机运行时的火花对单片机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用0.1uF~1uF的瓷片电容,或者独石电容,并在电机两端的接线柱上。其作用,目的就是依靠这个电容来吸收有 ...

好的,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没加电容吧。

我用的是7.2v的电池供电,加了很多电容的。用2596降压到6v给  298驱动电机的

网友:
不至于,我用来跑几十瓦的电机,好几安培的电流,还有刹车,都没问题呢,电源好好弄~~还有就是检测黑线这种低速信号,可以在接到管脚之前,做简单的RC滤波,再送到管脚上~~

网友:
接光耦。接电容

网友D:
电机脚并电容没法用在PWM驱动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机脚并电容没法用在PWM驱动上

那是要看你的电机功率、电容容量和PWM频率的,加个0.1uF的电容,普通电机一下子就把电容的电给放光了,对PWM没影响。

网友(2021-12-02):
引用 网友B:
需用0.1uF~1uF的瓷片电容,或者独石电容,并在电机两端的接线柱上。其作用,目的就是依靠这个电容来吸收有 ...

这个电容加大了会有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