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P3C10的全局时钟脚,可以当一般I/O口使用吗?

楼主(2012-07-16):
如题,在它的资料中,比如描述为CLK0, DIFFCLK_0p,并没有提到可以当I/O脚,当我看到有的图中却把它们接到了按键等上面,这样可以吗?

网友:
输入可以  输出不行

网友:
资料中也不是没有提到可不可以当I/O脚

网友A:
不是写明了CLOCK,input吗? 右边也说明了可作全局时钟输入或者用户输入管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写明了CLOCK,input吗? 右边也说明了可作全局时钟输入或者用户输入管脚

有写input???我看到的资料里没这么写。。那这么说可以当输入口,不能当输出了?

网友:
以前用cpld的时候,全局时钟只能当用户输入,不能输出,当输出就报错,fpga应该也是这样

网友(2012-08-24):
对的,好像是只能输入用,不能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