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的DATAmemory大了跑不起来

楼主(2012-07-16):
我编译了一个程序,用的芯片型号是MSP430F5438,如果DATAmemory达到下图的值,程序就跑不起来,修改程序中的一个数组的定义,使DATAmemory变小一点,就能正常运行,这是怎么回事啊,要怎么处理啊?

网友:
MSP430里面的RAM就那么一点。6.368K超过了内部RAM的数量了吧。

网友:
__low_level_init()中禁用wdt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