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RC522 PCB天线经验

楼主(2012-07-16):
大家好,最近在调试RFID天线,调试之中遇到了一些困难,希望大家能帮帮忙。
图1 是我的读卡器PCB,RC522的调试在恩智浦的应用文档AN1445里面使用矢量网络分析仪来调的,公司里面没有矢量网络分析仪,叫一个在微波公司的朋友帮忙测了一下,图2 是矢量网络分析仪校准后的结果
图3 是PCB板上天线的测量结果(天线与其他电路的连接已断开,用刀划开的)PCB上的一个线圈的测量结果
图4 是装配元件后的结果

我有几点疑问
1.为什么一个线圈的测量结果在史密斯圆图的左下角,在史密斯原图的下面代表的电抗显容性,而感觉上来讲这是一个线圈电抗应该显感性啊 ?
2.从测量结果来看,矢量网络分析仪的测量方法是否正确 ?
谢谢大家的指导
我的QQ:807698017

楼主:
没有人回啊 ?卡能够读到5CM了

网友A:
量錯吧! 以pcb 圖看來 應該是偏電感, 13MHz 算低頻! 很好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錯吧! 以pcb 圖看來 應該是偏電感, 13MHz 算低頻! 很好量

我也觉得量错了 ,要是周围有矢网就好了

网友(2012-10-21):
我也做过读卡器,用的RC500,没有专业设备测试天线,S50卡直接测试读卡距离,近7cm

网友(2012-11-21):
比较高级,还看不懂!

网友:
矢量网络分析仪很强大丫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錯吧! 以pcb 圖看來 應該是偏電感, 13MHz 算低頻! 很好量

请问怎么看出是偏电感啊

网友:
PCB天线的测量,把天线和读写芯片连接断开,然后矢网测量么?具体测那些参数呀?新手,求指教

网友:
不懂,但是我完全按照别人的PCB的样子, 自己测量。做了一个4.5CM。天线线圈细了。性能比之前的差好多,不知道是哪儿有问题(天线粗一点会不会好一点呢)。学习中。

网友B(2012-12-26):
能将您的PCB图共享一下么?

网友(2013-02-01):
读卡距离,其实和卡片还是有关系的

网友(2013-03-15):
MARK.....正准备做,期待相关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将您的PCB图共享一下么?

以前做的 RC522,实际上是抄的网上的,能达到5CM,由于大家可能需要PCB做参考,故将其上传。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2013-04-26):
替2012-12-26的gallle感谢你的开源精神!

网友:
没有专业仪器哦,读写距离才是主要的

网友(2013-05-28):
最近也在搞RC522,读个S50卡,感觉好难搞啊,希望楼主的资料对我有用啊 ,参考参考

网友:
点下方,应该和你所配的电阻电容有一定关系的,可以通过调节电阻电容值来实现。

网友:
读卡由两部分组成。
一发射,二接收。
以上看到的是发射部分,接收也不能小视。
只有两都并举才能取的好效果。

网友(2013-07-30):
期待高手来这里扫盲!!!关注非接中!

网友:
近来也在做这个天线呢,可惜只有示波器。

网友:
我想问一下,有没有软件可以仿真的那种,比如说用Altium Designer是否可以画完天线后,直接就可以仿真?

网友(2013-12-06):
感谢楼主分享,继续学习中

网友:
请问楼主 天线的大小和形状是不是可以改变啊?

网友(2014-02-17):
非常高端啊

网友:
支持楼主,早点解决问题!!

网友(2014-04-16):
5CM可以了,芯片的理论距离才6CM的!楼主做的可以了!

网友:
在学校学过射频,但是跟没学一样。

网友(2014-05-22):
资料不错,就是PCB我打不开,我用的是PADS

网友:
请问:把PCB天线拿出来,不想把天线画在PCB上,拿出来的天线距离<1cm原理图改变吗?天线是不是要引根中间抽头出来接地?

网友:
我们是用阻抗分析仪测的,结果还是挺明显的

网友(2014-08-14):
引用 楼主:
以前做的 RC522,实际上是抄的网上的,能达到5CM,由于大家可能需要PCB做参考,故将其上传。希望对大家有 ...

楼主,有没有其他的天线PCB可以参考参考的呀!~~~

网友(2018-12-09):
偶然看到楼主分享的图纸,谢谢
楼主  现在在忙什么

网友:
比较高级,还看不懂!什么仪器量的图像,

网友(2019-02-26):
玩的太高级,看不懂,

网友(2023-05-10):
引用 楼主:
以前做的 RC522,实际上是抄的网上的,能达到5CM,由于大家可能需要PCB做参考,故将其上传。希望对大家有 ...

谢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