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间共享WIFI信号的问题。直线距离420米,有遮挡

楼主(2012-07-16):
见图:A为高楼,19楼有一个无线路由器,家用的TP-link,信号一般。直线距离420米处的一个房屋,位置在3楼。想共享这个路由信号。附近都是最高为6楼的楼房。
我目前能想到的方案是将路由器的天线换成定向的,然后地点B处使用卡王或卡皇之类的大功率网卡,也使用定向天线,不知道这种方案怎么样?

网友:
从你的图上看,AB之间有个建筑物挡着,恐怕定向天线也无能为力了。

网友A:
到中间那个楼挂个AP,再到你要的那幢楼挂个A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中间那个楼挂个AP,再到你要的那幢楼挂个AP

这个不行,中间的楼是别人家,不会让你挂AP的,我这也是私人想共享一下上网的宽带。

网友:
A 楼窗户边对着B楼方向设定向天线,B楼楼顶使用无线桥接的方式接收,要是可以直视两面平板加两个无线路由器就可以搞定

可以多去
http://forum.anywlan.com/forum.p ... mp;fid=2&page=1
看看

网友:
420m定向天线如果中间无遮挡物,普通无线路由都行
什么卡皇卡王都是虚的,用过两个,很虚

网友B:
这群牛人应该可以给你启发
http://itbbs.pconline.com.cn/network/11678036.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群牛人应该可以给你启发
http://itbbs.pconline.com.cn/network/11678036.html

确实是些牛人。不错,研究研究

网友:
楼主要是想省上网费用我想还是算了吧,不如和邻居拉一根线方便,要是工程需要就不知道了

网友:
我看到TB上有那个能加强功率的天线,只是不知道靠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