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家,keil里面51的外扩RAM 及ROM的地址是怎么计算...

楼主(2012-07-16):
请教一下大家,keil里面51的外扩RAM 及ROM的地址是怎么计算的?

这儿地址是怎么填写的,相应的硬件电路图是怎么样的?

楼主:
我用的是C8051F023,这个如何做,外扩RAM和ROM后,是否还需要编写驱动,还是直接就可以使用。

网友:
有个XBYTE,你去看看吧。地址低八位是P0口,高八位P2口。你接了那些口线一算就应该知道了啊。我也是菜鸟,如有不对的地方请原谅

楼主:
中间用了地址锁存器,又如何计算?

网友:
地址和硬件连接有关,要先有硬件连接图,才能确定RAM、ROM的地址范围

楼主:
那我发一个,大家帮我算算。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