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FPGA能通过的最大频率信号的问题

楼主(2012-07-16):
请问各位大侠,用一块普通的FPGA,编程将输入引脚直接连通到输出引脚,这样能通过的信号最高频率能达到多少?

楼主:
没有高手知道吗?

网友A:
自己试验去啊~

网友:
几百兆吧,至少。因为是硬件连接,简单一点理解就是逻辑门

网友:
这要看你对信号的要求,如果是时钟,那估计也就几十M,除非用专用的时钟管脚。普通信号也就是100M的样子,再高很难。
信号首先要通过FPGA的INPUT进到IO单元,再通过连线进入核心逻辑单元,然后再通过连线到达IO单元输出,中间延迟很大的。

网友:
一般是说引脚至引脚延迟有多长时间。
最小延迟(相邻引脚)和最大延迟(对角线最远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试验去啊~

没有高速的设备啊,不好测试

网友:
请问5楼,延迟和通过频率有什么关系

网友:
你可以参考一下时钟专用输入输出引脚能支持的最高频率。

网友:
取决于接口电平、传输阻抗、IO驱动能力、负载电阻/电容
如果用FPGA内置的Gigabit transciever,可以到3G-6G,用内置的LVDS transciever,可以到800M,用SSTL-2 IO,可以到400M。具体参数RTF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