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PU6050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2-07-16):
MPU6050的I2C接口通过2.2K的的电阻上拉并接到STM32上,上电后不跑任何程序,发现I2C接口的SDA一直为低电平,强制置1,量的的电压还是0.02V左右,SDA、SCL与地之间量得的电阻为20K左右,有谁知道哪个地方出问题了么,小弟暂时想不明白
STM32用的是模拟I2C

网友A:
换成10K的看下行不行  我记得官方的手册上就是10K的
不行在找我 我给你个程序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成10K的看下行不行  我记得官方的手册上就是10K的
不行在找我 我给你个程序 试试                      ...

好的,谢谢g470697107@gmail.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自己焊接的MPU6050 IIC写器件地址没有应答。
会是被烫坏了吗?不敢轻易在换IC了。

网友B:
2楼楼主 你好!最近我想用MPU6050做个遥控器,但英语不好  没看懂怎么跟单片机连接(例如STM32),请问能否帮帮忙发个MPU6050的应用原理图!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楼楼主 你好!最近我想用MPU6050做个遥控器,但英语不好  没看懂怎么跟单片机连接(例如STM32),请问能否 ...

官方文档有应用电路的

网友:
恩 我看个 昨晚点亮了  错误是我将28脚接3.3V了  谢谢!

网友C(2012-12-13):
前辈,你好,我最近在用STM32调试mpu这个模块,但是就是不成功,我在论坛上看你以前调过,能给我发点资料吗?或者好的建议,非常感谢。我的邮箱skxiaopeng@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辈,你好,我最近在用STM32调试mpu这个模块,但是就是不成功,我在论坛上看你以前调过,能给我发点资料吗 ...

提醒我晚上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提醒我晚上发

好的,到时候我再提醒你。谢谢你。

网友:
我的帖子里上了教程呢,你可以去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提醒我晚上发

前辈,您现在有空吗?能给我发stm32调试mpu6050这个模块的程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辈,您现在有空吗?能给我发stm32调试mpu6050这个模块的程序吗?

我发了啊,给我发邮件的不是你?给我邮箱吧,我发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发了啊,给我发邮件的不是你?给我邮箱吧,我发你

谢谢前辈,我给你留完言就看见了,呵呵,谢谢你。

网友(2013-04-07):
楼主,你说的这个问题后来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