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仪 加速度计 中立点问题

楼主(2012-07-16):
陀螺仪与加速度计的数据融合怎么弄的? 是不是要用卡尔曼滤波啊?  我下了一个文件,陀螺仪与加速度计的中立点是怎么回事呢  ?  陀螺仪是L3G4200   加速度计是ADXL345的!  中立点在这其中充当什么工作呢

网友(2012-08-28):
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A:
1、软件滤波可以用卡尔曼、互补等,也可以用硬件滤波,用2个运放就能实现,效果不会比软件差的。
2、中立点指传感器的常值误差,陀螺仪:静止时数值;加速度计:测量方向在惯性系且无引力场的区域时加速度计的测量数值(从物理学的角度,不知这样说是否通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软件滤波可以用卡尔曼、互补等,也可以用硬件滤波,用2个运放就能实现,效果不会比软件差的。
2、中立点 ...

两个运放?求电路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两个运放?求电路图!

做智能车时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智能车时画的

飞思卡尔吧   你是电磁组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