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一个电源设计问题

楼主(2012-07-16):
板子上的器件只有单片机和串口扩展芯片及MAX232,全用+5V的供电,做一个数据接收处理转发的设备。

电源输入部分设计如图所示,输入经过一个二极管防反接,经过一个磁珠和100uF的大电容组成的LC做滤波,
再加一个10uF和一个0.1uF的电容做旁路电容,
这就是我自认为合理的配置了

关于PCB电源设计我不太熟悉,这样做如何?各位高手们能给点建议么?

网友:
用不着 出来的5V 要1000U那么大  100 都够用了

网友:
100uF沒有怎麼小顆的貼片。

网友:
拿1000uF这么大的干嘛???

网友:
D1用的什么型号?看PCB图很是揪心

网友:
大电流时二极管压降可能会导致某些工作电压范围比较窄的IC处于无法预测的状态
我觉得100uF不用也可以 我看不少官方Demo板也不放这电容 有10uF足够了
5.1K限流电阻会不会太暗了?还是出于省电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