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开关电源模块与电源适配器的比较

楼主(2012-07-16):
请问大家,220V转5V (3A)的开关电源模块
与220V转5V的电源适配器(老式复读机用的那种)相比

二者的性能(例如纹波、噪声等)、可靠性哪个更好?

是给一个单片机数据处理模块供电,工作电流不会超过100mA。
用于一个对设备可靠性要求极高的场合。

网友A:
你不如问是开关电源好,还是线性电源好更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如问是开关电源好,还是线性电源好更合适。

那哪个更合适呢?

“线性电源以其精度高,性能优越而被广泛应用。开关电源因省去了笨重的工频变压器而使体积和重量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少,减轻,也被广泛地应用在许多输出电压、输出电流较为稳定的场合。”

看不出来哪个更合适啊?

而且通常的开关电源模块体积重量也不小吧?

ms是线性电源纹波更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哪个更合适呢?

“线性电源以其精度高,性能优越而被广泛应用。开关电源因省去了笨重的工频变压器而使 ...

不绝对,看你电源质量

网友B:
5V/100ma,还不到1W,坚决用变压器线性稳压,别的不要考虑了.

网友:
如果不涉及高精度的信号采样,直接买现成的电源模块不是更方便么?
直接220转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100ma,还不到1W,坚决用变压器线性稳压,别的不要考虑了.

现在不好说了,变压器偷工减料严重,很多小功率变压器空载都烫手的。

网友:
看看手机充电器电源的演变就知道答案了。

网友:
现在都是挣钱是王道的世界 这么小的功率 是用线性变压器的好  买到好的话  或者 你的电流再小的话 看能不能进入到阻容降压  这样 就更加好 了  不用考虑变压器的问题了 呵呵

网友:
复读机的那种不能直接用的,没有稳压电路的

网友:
线性电源要好些。但是保护功能要少些。

网友:
这么小的功率,线性电源更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