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I访问时HRDY信号偶尔出现常高

楼主(2012-07-17):
我是用的FPGA做为Host,但是在写的过程中,偶尔出现HRDY老是为高电平,导致主机端总线访问异常,需要重新上电才能恢复HPI的正操作。
因为FPGA在HCS拉低时要检测HRDY,HRDY一直为高,FPGA就死在那儿了,如果HRDY这种偶尔出现高电平的情况避免不了,有没有办法通过FPGA控制让DSP的HRDY恢复正常(不重新上电),或者是DSP自己控制HRDY恢复正常。FPGA主要流程1、是先初始化HPIC一次,地址为自动增加的方式;2、再写HPIA一次,在写HPID;3、检测HPID是否写了5次,写满了5次就重新写一次HPIA,循环步骤2,否者继续写HPID写到5次
TI的技术支持看到过一篇文章HRDY信号常高问题原因可能有如下几点说明如下:
“从实际故障定位中总结出以下几点原因:
A.  HPI的高低半字访问的顺序访问被其它 HPI访问打断:在复用模式下,一个完整的 HPI访问是由高低半字
两次访问组成,需要严格保证,否则会破坏 HPI的状态机,从而导致不可预期的后果。
B.  主机通过 HPI访问了 DSP内部的保留空间,或者破坏了 DSP的程序,数据空间,导致 DSP运行异常,进
而导致 HPI状态机异常。
C.  主机的 HSTROBE 信号有毛刺,或者信号完整性不好,如下图中 HCS(些案例 HSTROBE 是由 HCS 控
制)的上升沿的回勾,都会导致 HPI 误判断为主机的新的访问的开始,从而打乱了高低半字的访问顺序
要求,导致 HPI状态机的错乱。”
有没有不重新上电让DSP的HRDY正常,DSP内部可以处理,还是FPGA操作HPI处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