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片机谁用过?谁有相关资料?型号MiDAS230

楼主(2012-07-17):
这是一个跑马灯的电路板,上面有6个红色LED,一个微动开关,按下微动开关后六个小灯循环点亮,每个亮0.27S,做三次循环,一共需要时间4.8S左右,然后灯全部灭掉,MCU处于休眠状态,再次按键又重复上述操作。
有谁用过这个型号的MCU?它的开发软件和ISP下载线如何制作?或者有什么低价的MCU可以替代?谢谢!

网友A:
这么简单的功能,随便找个低价的就可以代替了

网友:
既然知道功能要求了,就找个别的片子来代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简单的功能,随便找个低价的就可以代替了

关键是客户说只能用这个芯片,不能更换呀!

网友:
为啥不让换啊

网友:
小家电的是么?

网友B:
www.coreriver.com
放狗一搜就有,8052的core

楼主:
这个芯片的编程软件和ISP下载电缆的制作方法谁有?或者给我个链接地址也行,谢谢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www.coreriver.com
放狗一搜就有,8052的core

我看了一下资料,没有关于程序烧写软件及ISP下载电缆的相关资料!

楼主:
这个芯片是增强型的80C52,是不是与80C52可以用相同的下载电缆呀?

楼主:
这个芯片实在是不太好买,现在想换成STC的12LE5410AD!

楼主:
哪位兄弟能给我传一份用STC12LE5410AD编写的流水灯程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