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PC1788的EMC频率

楼主(2012-07-17):
刚打了ZLG技术支持,说EMC频率可以和CPU频率一致,最高达120M,没有80M上限的说法。

楼主:
大家参考下这个贴子,有点迷惑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highlight=LPC1788

网友A:
楼主啊,看过用户手册没有?也不懂你从哪里看到的80M上限?是在驱动库里面那个初始化函数吗?

网友:
在数据手册里,有!要么是cpu一样,要么一半,但最大80mhz!

网友:
测试一下就知道了,不过nxp原厂说不能操作80MHz.

网友:
Table 19.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Dynamic external memory interface, read strategy bits (RD bits) = 01
CL = 30 pF, Tamb = 40 C to 85 C, VDD(REG)(3V3) = 3.0 V to 3.6 V. All programmable delays EMCDLYCTL are bypassed.
Values guaranteed by design.
Symbol        Parameter Conditions Min      Typ Max         Unit
Common to read and write cycles
Tcy(clk) clock cycle time [1] 12.5      - - ns
td(SV) chip select valid delay time 2.7        4.1 6.0 ns
th(S) chip select hold time 1.0        1.6 3.1 ns
td(RASV) row address strobe valid delay time 2.7        4.1 6.0 ns
th(RAS) row address strobe hold time 1.1        1.7 3.3 ns
td(CASV) column address strobe valid delay time 2.7        4.1 6.1 ns
th(CAS) column address strobe hold time 1.2        1.8 3.3 ns
td(WV) write valid delay time 3.2        4.8 7.1 ns
th(W) write hold time 1.6        2.3 4.2 ns
td(AV) address valid delay time 3.3        4.9 7.3 ns
th(A) address hold time 1.0        1.6 2.8 ns
Read cycle parameters
tsu(D) data input set-up time [2] 5.3        3.8 1.5 ns
th(D) data input hold time [3] 3.7        4.3 5.2 ns
Write cycle parameters
td(QV) data output valid delay time 3.3        4.9 7.3 ns
th(Q) data output hold time 0.2        0.5 1.6 ns

楼主:
谢谢给位的回复,现在能在120M稳定运行,主要是要把SDRAM参数适当调大,这个需要多次试验才行。

楼主:
4楼的,贴你的DS里面相关的描述出来。另外,你的DS是什么版本的?

网友:
emc  可以设置成 cpu  频率的一半   或者是跟cpu同频

网友B(2012-10-05):
引用 网友A:
楼主啊,看过用户手册没有?也不懂你从哪里看到的80M上限?是在驱动库里面那个初始化函数吗? ...

就是这里描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里描述了

谢谢楼上,保存备用

网友:
其实这个我是测试过的!大于72M你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

网友:
这个参数我测试的最高频率是96M,在高的话,就出现SDRAM数据错误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里描述了

新版的DS好像没有80M限制的描述了。

网友:
我也测过,自己画的板子,96M就偶尔有问题了,

网友(2012-12-07):
新版的DS好像没有80M限制的描述了。

不知道你从哪里看来的,我看的是英文版20120917还有80Mhz的限制

楼主:
请看附件。

网友(2013-07-02):
引用 楼主:
请看附件。

你这个是老版本,老版本没有描述,但是新版本确有,说明EMC不稳定。只能在80M工况下工作

网友:
任何东东都是要求稳定的!!

网友:
我设计的LPC1788板子,要运行emWin,用到SDRAM,如果裸跑emc120MHz没有问题,如果运行emWin+ucos,emc频率超过96MHz就要花屏了。。。
所有我现在的设置时cpu、外设、EMC的运行速度一样,都是96MHz,运行一天很稳定

另外,我设计的LPC4357板子,如果SDRAM的运行速度超过96MHz,就会出现死机现象。而CPU运行在192MHz、外设运行在96MHz、EMC运行在92MHz,运行emWIN+UCOSII,LCD是16位色非常流畅,并且很稳定

但是如果运行LCD是24位色时,emWin的Demo会有点儿卡。。。

网友(2014-01-26):
引用 楼主:
谢谢给位的回复,现在能在120M稳定运行,主要是要把SDRAM参数适当调大,这个需要多次试验才行。 ...

您好,能给下120M的SDRAM参数吗,我现在只能到96M,谢谢

网友:
跑108M没问题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