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用智能温控器diy恒温烙铁

楼主(2012-07-17):
请教各位师傅:没花钱弄到一只工业用日本rex c100智能温控器,需要配k分度热电偶.想用它加上市售恒温烙铁芯diy一把数显恒温烙铁.大家看可行不,用什么型号的烙铁芯合适

网友A:
完全可以的,你还需要的是一个24v,50w以上的变压器,一个带1321烙铁芯的烙铁,1321的芯热传感器是k型热电耦,可以和你温控器完美对接。最后还要的就是开关控制元件,最好是10A的可控硅,直接与你的温控器控制输出信号对接,如果你的温控器不是电信号输出,而是继电器输出,最好是把温控器内部的继电器取掉,把继电器驱动信号引出。因为烙铁温度变化快,继电器动作频繁,一是噪音大,二是寿命影响也大,所以最好改用可控硅或MOS做开关元件。如果没合适的变压器,那也可以找个24v左右的笔记本电源适配器,但开关元件要改为MOS.
还有一点要注意,因为烙铁头与发热芯有一定间隙,所以烙铁头与内部发热芯温度有一定差距,而温控器检测的是加热芯的温度,所以要在温控器上设置虚减一定的数值才能使烙铁头温度于温控器上温度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的,你还需要的是一个24v,50w以上的变压器,一个带1321烙铁芯的烙铁,1321的芯热传感器是k型热电 ...

多谢gxll,辛苦你回复我两次

网友:
1321的芯热传感器不是k型热电耦,是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