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人用CPLD桥接来设计PLC的背板总线?

楼主(2012-07-17):
请问有没有人用CPLD桥接来设计PLC的背板总线?就是每个PLC模块上用的CPLD,当PLC的模块和模块串接起来时,CPLD也就串接起来了。从PLC主CPU的CPLD的串行信号经过这串接起来的CPLD可以被发送到最后一个CPLD。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使的两块CPLD芯片之间的电压稳定在确定值,从而避免模块过多时造成电路板间出现数字地不在同一个层面上。
请问有没有人用CPLD这样设计过,给点经验吧。包括选择什么样的CPLD芯片

网友:
首先,plc通信很少用cpld做总线交换的,大部分都是串行总线,大部分支持总线网络
其次,cpld不是隔离器件,电器隔离不能用cpld
最后,建议楼主说一下plc型号,不同公司不同档次plc通信方式不同,比如高端有以太网,光纤,中低端也有can和422,485等,即使最烂的plc也有232,对于最烂的plc也不用cpld

楼主:
西门子的200PLC,EM231和CPU226之间通讯就是用的类似于CPLD或者FPGA的逻辑门芯片来做的。你那说的是现场总线,跟我的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楼主:
还有三菱的PLC是用数字逻辑芯片做的三通

楼主:
我说的是背板总线

网友:
找个 综合环境   可以直接写  写完综合下  在选芯片。

网友:
西门子s7-200或300的背板总线协议不是开放协议,当然要想自己搞,还是可以的。绝对不会比pci总线复杂,和isa差不多,但是一般做io扩展自己用cpld没什么工程价值。
除非想仿制,否则没有太大的价值。所以建议工程用,直接买成品扩展卡,没必要自己搞。如果搞个论文什么的,用altera的max或actel的cpld都够了,xilinx的中低端cpld都够了,不过,考虑电平兼容,就只有老片子了。

网友:
还有早期的一些plc直接就是数字锁存器和译码器做扩展,有些连芯片芯号都没舍得抹掉,这些用cpld就浪费了,直接看74电路吧

网友(2017-03-16):
做高速时候,用串行总线,使用cpld或者fpga

网友:
高速做串并转化地址译码,低速的时候,直接就用74系列做类似ram接口的背板总线

网友:
具体的译码与总线仲裁,各个厂商是不同的,相同的是背板总线,有个初始化操作,对插入的模块进行地址从映射,类似pcie出事后的config事务

网友(2017-06-16):
打算用以太网的PHY, LAN8720A 之类的,再加上CPLD来实现背板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