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火M3 + MP3 + 以太网 + RT-Thread +Lwip (点播豆瓣音乐)

楼主(2012-07-17):
惊喜:野火M-V3程序已经全部调试成功,我会陆续上传。

现在更新一个点播豆瓣网音乐的程序,可以直接用在野火M3-V1板中。

ps:程序还存在些bug,我这里放出来给各位大神瞧瞧,帮忙改正下。

野火M3 + MP3 + 以太网 + RT-Thread +Lwip (点播豆瓣音乐)

兄弟们,源码压缩包在31楼

楼主:
压缩包有60M,我要怎么上传?

网友A:
广告位出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广告位出售

静止发广告

网友:
采用分卷压缩

网友B:
野火这个可以实现跨路由的访问吗?

网友C:
野火哥又出大作了

网友:
火哥,群共享吧

网友D:
播放的时候有点点卡,望那位大神能改改。。老大要不把代码传到115网盘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野火这个可以实现跨路由的访问吗?

可以,处理好的话我播放你电脑上的估计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播放的时候有点点卡,望那位大神能改改。。老大要不把代码传到115网盘上吧。 ...

对,还有bug。

楼主:
引用 网友D:
播放的时候有点点卡,望那位大神能改改。。老大要不把代码传到115网盘上吧。 ...

别,就放到论坛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野火哥又出大作了

野火M3-V3将会华丽丽的登场

网友:
先留个名,养肥了再回来看

网友:
论坛下载太蛋疼了,还是网盘吧.

网友E:
顶!!火哥赶紧的把你那贼漂亮的新开发板上架啊,我都快忍不住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压缩包有60M,我要怎么上传?

野火使用脚本 清理一下编译后生成的文件,之后再压缩就不会有那么大的文件了。解压后使用,放到你的项目文件夹中。。。

网友:
CPU用的是哪块芯片? 解码呢? 软件?

网友:
播放网络音乐,这个似乎还挺有意思的

网友:
顶起,新作出现,呵呵

网友:
貌似很不错的样子。

网友:
顶起!野火强悍!

网友:
很好很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野火使用脚本 清理一下编译后生成的文件,之后再压缩就不会有那么大的文件了。解压后使用,放到你的项目 ...

尼玛,这简直就是神器啊。

现已成功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E:
顶!!火哥赶紧的把你那贼漂亮的新开发板上架啊,我都快忍不住了。。。。。。。。。 ...

快了,敬请期待:)

网友G:
兄弟们,下山来吃桃子喽。

网友H:
我是来顶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是来顶贴的!

我是来回帖的

网友I:
顶你一下,做得真不错。

网友J:
好东西,过段时间收个。

楼主:
引用 网友I:
顶你一下,做得真不错。

帮忙找bug撒

楼主:
引用 网友J:
好东西,过段时间收个。

过段时间野火M3-V3将华丽丽地登场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是来回帖的

火兄的V3板真的非常非常漂亮!我都想买,可惜自己的板子太多,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兄弟们,下山来吃桃子喽。

刘哥,等你的飞鸟喔

网友:
顶顶顶,希望网速变快

网友:
奉火哥令,来顶贴

网友:
很好很强大,高手云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火兄的V3板真的非常非常漂亮!我都想买,可惜自己的板子太多,呵呵!  ...

shanyan兄客气了撒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尼玛,这简直就是神器啊。

只要选择输出里面,不输出调试信息和浏览信息,体积就会非常小。

网友:
野火M3-V3谍照,凭此图片购买野火开发板,均享受打折优惠!!机不可失,广大群众莫失良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选择输出里面,不输出调试信息和浏览信息,体积就会非常小。

后面的就交给你了

网友K:
奉火哥令,来顶贴 !顺便介绍一下野火M3-V3新增硬件:
wifi zigbee 摄像头 VGA 2.4G无线 三轴加速 以太网 mp3 485 双can 温湿度传感 3.2LCD  ucos RT-Thread 飞鸟 freertos

以上内容具体参数请火哥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K:
奉火哥令,来顶贴 !顺便介绍一下野火M3-V3新增硬件:
wifi zigbee 摄像头 VGA 2.4G无线 三轴加速 以太网 mp ...

圣火令? 波斯来的 ?

网友:
等回学校买一块玩玩。

网友:
V1版本直接跳到V3?
刚买过V1版本的等玩遍了再升级
支持野火,等你的书哇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过段时间野火M3-V3将华丽丽地登场

话说,V3和M4的板子你有上市的时间表了吗?我已经攒好钱了。哈哈。到时候买一块玩儿玩儿。我已经在之前买的M4的核心班里面之一了RTT 1.0.2正式版。后面有时间的话,一点一点增加功能。然后就等你的M4的板子了。

网友:
野火上次说的好玩的东西原来是这个啊,果断顶

网友:
谍照看起来好漂亮的说... 心动了...
支持火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V3和M4的板子你有上市的时间表了吗?我已经攒好钱了。哈哈。到时候买一块玩儿玩儿。我已经在之前买 ...

已经空运了一个“野火M3-V3新板”给你了。

等量产后我再空运一块真正的给你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只要选择输出里面,不输出调试信息和浏览信息,体积就会非常小。

这些信息是很有用的,不能关闭呀,否则调试的时候会很麻烦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已经空运了一个“野火M3-V3新板”给你了。

等量产后我再空运一块真正的给你  ...

野火大师,是啥主CPU呢?103 ?207?407?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这些信息是很有用的,不能关闭呀,否则调试的时候会很麻烦的。

如果关闭会有什么问题?我现在关闭之后,下载,仿真,设定断点都没有遇到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空运了一个“野火M3-V3新板”给你了。

等量产后我再空运一块真正的给你  ...

太感谢野火了。我争取抽时间,把你的例程移植到RTT中去。做一个综合的例程。

网友M:
昨天谁试那个网络播放器了,我昨天临睡前试了一下,怎么只播放SD卡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如果关闭会有什么问题?我现在关闭之后,下载,仿真,设定断点都没有遇到问题。 ...

在调试中你选中一个变量或者是一个函数名称 点击鼠标右键 Go to 一下看看是否能到定义的地方,一定是不会转到定义的地方的。因为你把调试信息给关闭了。

你可不要小看这些看似没用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M:
昨天谁试那个网络播放器了,我昨天临睡前试了一下,怎么只播放SD卡啊

不用插卡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野火大师,是啥主CPU呢?103 ?207?407?

跟V1的一样 103VET6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感谢野火了。我争取抽时间,把你的例程移植到RTT中去。做一个综合的例程。 ...

ok,也搞几个单独的例程,这样才利于初学者。

网友M:
引用 楼主:
不用插卡的啊

可是屏幕上显示正在播放SD卡,liu de hua .MP3

楼主:
引用 网友M:
可是屏幕上显示正在播放SD卡,liu de hua .MP3

卡里面放字库就ok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尼玛,这简直就是神器啊。

搞一下就变15M。。。不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过段时间野火M3-V3将华丽丽地登场

有没有不挂系统移植lwip啊

楼主:
引用 网友N:
搞一下就变15M。。。不得了

真的是变成15M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调试中你选中一个变量或者是一个函数名称 点击鼠标右键 Go to 一下看看是否能到定义的地方,一定是不会 ...

GO TO 那个功能是浏览信息管的就是browse information,我说的是debug information

网友:
笨笨的,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现在还没入门.顶一个!(那我以前买的板不是太难看了?)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O:
引用 楼主:
过段时间野火M3-V3将华丽丽地登场

有相片木有?好些天没来了!

网友:
大家以后多支持飞鸟os啊,新版本的飞鸟很快就会在野火板子跑起来。

网友L:
引用 楼主:
跟V1的一样 103VET6

这样啊!103驱动彩屏的速度恼火了点,板子有通过电阻支持207与407就强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有相片木有?好些天没来了!

48楼有谍照:)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样啊!103驱动彩屏的速度恼火了点,板子有通过电阻支持207与407就强大了 ...

学会了103,M3的其他系列还会怕嘛?

网友:
这个倒是!只是运行的时候感觉速度慢了点

网友P:
这个 必须顶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个 必须顶

惊现大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惊现大头

网友:
代表全国人民发来贺电。恭喜呀。

网友P:
火哥的新板子什么时候上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P:
火哥的新板子什么时候上架啊

后天开始量产

网友:
老板子的人,只能看看图片。

网友:
支持!.什么时候有货呀.本来下了单.但被告之缺货.

网友:
fire哥~良师益友!

网友:
单独工程文件就60M?这么夸张?我的基本上都是压缩完3M的……

网友Q:
呵呵,顶一下。。。可能会买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R:
给LZ 一个建议,如果 做 M4 的 板 最好 带 USB 2.0  HS PHY .
现在 淘宝 大多数 M4 板 都没有 HS  PHY , 象 ...

已经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呵呵,顶一下。。。可能会买一块。。

谢谢支持,上架后到阿莫邮购部下单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S:

这是山寨图,不够官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支持,上架后到阿莫邮购部下单即可

大概什么时候上架呢。。

网友:
顶起!!!谢谢野火哥!!!

网友:
引用 楼主:
尼玛,这简直就是神器啊。

不错,顶起

网友:
抽根烟先!

网友:
新板等的好辛苦,好无聊,再来顶下帖子。。。。能顶出来一块板子就好了

网友T:
厉害,学习了,火锅的功力感觉很深厚阿,顺便教点心得阿

楼主:
引用 网友T:
厉害,学习了,火锅的功力感觉很深厚阿,顺便教点心得阿

这些简单啦,都是小孩子玩意

网友U:
期待新版,准备用在工业控制上

楼主:
引用 网友U:
期待新版,准备用在工业控制上

新板引出了   CAN  485  RS232  PWM AD DA这些接口 ,其中CAN  485    PWM AD DA 统一在一个位置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尼玛,这简直就是神器啊。

什么神器?瞅瞅看。。。

网友V:
火哥,今天在阿莫论坛注册整整一年时间了。。。有什么活动吗??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V:
火哥,今天在阿莫论坛注册整整一年时间了。。。有什么活动吗??呵呵。。 ...

我在论坛成立了一年时间啦?

网友W:
火哥对群贡献太小,在论坛贡献过多

楼主:
引用 网友W:
火哥对群贡献太小,在论坛贡献过多

网友V:
引用 楼主:
我在论坛成立了一年时间啦?

有图为证。。。。。

楼主:
引用 网友V:
有图为证。。。。。

呵呵,这个倒没有发现

网友X:
买早了啊  好羡慕新版漂亮的外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X:
买早了啊  好羡慕新版漂亮的外壳啊

呵呵,会在例程和教程上得到补偿的

网友(2012-08-16):
必须支持野火。

网友:
记下来,是写网页的。回头看

网友:
我也是顶得

网友:
好东西,我是来顶贴的!

网友:
顶火哥,真是好东西,谢谢

网友:
支持楼主授人以渔的精神......

网友:
我是来顶帖的

网友Y:
咨询火哥:
    我只会16位控制器,想用飞思卡尔k60,如果用你的库函数,需不需要汇编语言?心里没底,对操作系统基本一窍不通,求助,十万火急

楼主:
引用 网友Y:
咨询火哥:
    我只会16位控制器,想用飞思卡尔k60,如果用你的库函数,需不需要汇编语言?心里没底,对操 ...

不需要

操作系统不懂可以学,谁都不是一开始就啥都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需要

操作系统不懂可以学,谁都不是一开始就啥都会的

是这样的,正准备第八届的飞思卡尔,16位的已经会用了,如果学操作系统不知道来不来的及,火哥给下指导

网友:
弱弱的问下,不顶帖子,只买V3板子能行不?

网友:
你好:
     看了你的RTT网络音乐,野火大哥,我想问下,编译出来的AXF,有1M多,怎么下载到板子里面去啊?还有我想问下,.fed文件是什么东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播放的时候有点点卡,望那位大神能改改。。老大要不把代码传到115网盘上吧。 ...

你好:
     朋友,你的代码怎么下载进去啊,我编译生成的hex 文件有1M多啊,下载不进去啊

网友(2012-10-02):
火哥 必火

网友:
尼玛,这个必须支持个。

网友:
主要想用stm32做can总线和pc的通信。板子已到位,今后还望火哥指点。遥握

网友:
野火M3做的不错,正沉浸其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过段时间野火M3-V3将华丽丽地登场

野火兄,不好意思啊,淘宝上买了你的板子,已经收到了,很不错,但确定收货的电话换了,这两天正办理。

楼主:
引用 网友Z:
mark 。。。。。。

哈哈,还能够mark啊

网友(2012-11-09):
引用 楼主:
过段时间野火M3-V3将华丽丽地登场

V3 出来没有,出来后我入一个

网友AA:
不知道能直接移植到V3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A:
不知道能直接移植到V3中吗?

可以的

网友:
火锅作品,顶上!

网友:
强烈建议,野火教程加个IAR版本。
好几个例程编不过,,

网友:
问下野火大哥,103RCt6这块芯片支持你的例程吗?是不是flash太小了,我程序稍不进去

网友(2012-12-11):
引用 楼主:
尼玛,这简直就是神器啊。

project -> clean target 不行吗?

网友:
上传了么?没有看见啊

网友(2013-01-15):
顶下最近刚要做,学习学习

网友:
火哥,请教一下,我运行你的这个程序,直接将野火V1的板子和电脑的网口连接,电脑配置为192.168.1.14, 255.255.255.0, 192.168.1.1
,发现ping不通,按道理lwip运行后,是可以ping通的啊?

网友:
哦 买糕的~ 这么牛气

网友(2013-04-03):
顶啊,必须支持野火

网友:
115很不好用啊~虽然容量大·

网友(2013-05-10):
顶一下,做得真不错。。。。

网友:
顶一下热闹!

网友(2013-07-04):
记一下,过段时间用用

网友(2013-09-27):
求火哥QQ群。。。

网友(2014-02-17):
引用 楼主:
尼玛,这简直就是神器啊。

网友AB:
野火的开发板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B:
野火的开发板真不错

谢谢支持
过几天我们会上架 ISO-MINI (STM32的普及板):)

网友(2014-05-12):
STM32+RT-thread,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