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AD转换问题

楼主(2012-07-17):
  请问各位大侠,我想用ADC12的P6口的端口采样,但是我现在的程序不管怎么改都只能让P6.0口采样,我想用P6.1、P6.2怎么设置?/*********************************************************
程序功能:MCU的片内ADC对P6.0端口的电压进行转换
          将模拟电压值显示在1602液晶上。
----------------------------------------------------------
测试说明:调节电位器R7的旋钮观察液晶显示数字变化。
*********************************************************/
#include  <msp430x14x.h>
#include  "BoardConfig.h"
#include  "cry1602.h"

#define   Num_of_Results   32

uchar shuzi[] = {"0123456789."};
uchar tishi[] = {"The volt is:"};

static uint results[Num_of_Results];    //保存ADC转换结果的数组                                                     // is not used for anything.
void Trans_val(uint Hex_Val);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WDTHOLD;                   //关闭看门狗
  BoardConfig(0xb8);                        //关闭数码管、流水灯、4245
  LcdReset();                               //复位1602液晶
  DispNChar(2,0,12,tishi);                  //显示提示信息
  Disp1Char(11,1,'V');                      //显示电压单位
  P6SEL |= 0x01;                            // 使能ADC通道
  ADC12CTL0 = ADC12ON+SHT0_8+MSC;           // 打开ADC,设置采样时间
  ADC12CTL1 = SHP+CONSEQ_2;                 // 使用采样定时器
  ADC12IE = 0x01;                           // 使能ADC中断
  ADC12CTL0 |= ENC;                         // 使能转换
  ADC12CTL0 |= ADC12SC;                     // 开始转换
  ADC12MCTL1=INCH_1;

  _EINT();
  LPM0;
}

/*******************************************
函数名称:ADC12ISR
功    能:ADC中断服务函数,在这里用多次平均的
          计算P6.0口的模拟电压数值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pragma vector=ADC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ISR (void)
{
  static uint index = 0;

  results[index++] = ADC12MEM0;               // Move results
  if(index == Num_of_Results)
  {
        uchar i;
        unsigned long sum = 0;

        index = 0;
        for(i = 0; i < Num_of_Results; i++)
        {
            sum += results;
        }
        sum >>= 5;                            //除以32

        Trans_val(sum);
  }
}

/*******************************************
函数名称:Trans_val
功    能:将16进制ADC转换数据变换成三位10进制
          真实的模拟电压数据,并在液晶上显示
参    数:Hex_Val--16进制数据
          n--变换时的分母等于2的n次方
返回值  :无
********************************************/
void Trans_val(uint Hex_Val)
{
    unsigned long caltmp;
    uint Curr_Volt;
    uchar t1,i;
    uchar ptr[4];

    caltmp = Hex_Val;
    caltmp = (caltmp << 5) + Hex_Val;           //caltmp = Hex_Val * 33
    caltmp = (caltmp << 3) + (caltmp << 1);     //caltmp = caltmp * 10
    Curr_Volt = caltmp >> 12;                   //Curr_Volt = caltmp / 2^n
    ptr[0] = Curr_Volt / 100;                   //Hex->Dec变换
    t1 = Curr_Volt - (ptr[0] * 100);
    ptr[2] = t1 / 10;
    ptr[3] = t1 - (ptr[2] * 10);
    ptr[1] = 10;                                //shuzi表中第10位对应符号"."
    //在液晶上显示变换后的结果
    for(i = 0;i < 4;i++)
      Disp1Char((6 + i),1,shuzi[ptr]);
}

网友A:
ADC12有四种转换模式,现在设置CONSEQ_2,是单通道多次转换。可以改成序列通道多次转换CONSEQ_3。注意以下设置:
1、设置若干个通道控制寄存器,设置采样通道和参考电压,ADC12MCTLx,最后一个通道需要加EOS。
2、序列通道转换的首地址CSTARTADD,对应于上面的第一个ADC12MCTLx。
3、相对应的最后一个通道的中断标志ADC12IFGx。
4、多次转换只能使用中断查询式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C12有四种转换模式,现在设置CONSEQ_2,是单通道多次转换。可以改成序列通道多次转换CONSEQ_3。注意以下 ...

了解 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改了之后,是不是就可以用6.1和6.2采样了呢?

   可以了 我还设置了6.3口采样 并且还可以用剩余其他口采样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程序中有P3SEL=0X01这句话,难道也可以在6.1和6.2口采样啊!我觉得不对吧,应该改成P6SEL=0XFF才可以吧。 ...

上面的程序是没有成功的程序,我只能让其6.0口采样,这样设置之后就可以更多的口采样了
void Init_ADC12(void)
{
  P6SEL |= 0x07;                            // 使能ADC通道
  ADC12CTL0 =ADC12ON+SHT0_8+MSC;            // 打开ADC,设置采样时间
  ADC12CTL1 = SHP+CONSEQ_3;     // 使用采样定时器
  ADC12MCTL0=INCH_0;
  ADC12MCTL1=INCH_1;
  ADC12MCTL2=INCH_2+EOS;
  ADC12IE = 0x04;                           // 使能ADC中断
  ADC12CTL0 |= ENC;                         // 使能转换
  ADC12CTL0 |= ADC12SC;                     // 开始转换
}

网友C(2013-04-03):
引用 网友A:
ADC12有四种转换模式,现在设置CONSEQ_2,是单通道多次转换。可以改成序列通道多次转换CONSEQ_3。注意以下 ...

你好,我是刚接触430的新手,想问一下转换结果的ADC12MEM0是8位的二进制数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是刚接触430的新手,想问一下转换结果的ADC12MEM0是8位的二进制数吗? ...

结果是12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结果是12位的

谢谢!已经调试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