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虾,IBMR51e本本想提速,换硬盘有什么好提议?

楼主(2012-07-17):
由于这本本有自带并口,能控制雕刻机,不想抛弃,但开机到能动超慢,想改进一下.
这本本的配置是:
赛阳处理器1.6GHz
1G内存,显示896M
集成显卡占用了128内存
硬盘没有换过,还是40G的原装硬盘
请教下该如何改进???谢谢了~~~

网友:
重装系统,关掉不必要的服务,整理硬盘.碎片少了,读起来会快不少. 平时多待机少关机. 这么老的机器,不必太折腾了

网友:
你就是想换配件,买来的也都是二手翻新的,质量可能还不如你自己原来的。

楼主:
手上有个100G硬盘,是SATA接口的,可不可以装上去,在网上看到有转换接口的,但到电脑城问了一下好像说不行的???不知为何???

网友A:
加内存效果应该会比较明显

网友B:
我也想给手上的x32换个大硬盘,结果发现,没有合适的并口硬盘了。做罢,年底买部神舟15.6换大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内存效果应该会比较明显

内存已加过了,原是512的,后加多一个512的,

速度慢的原因,我总感觉是硬盘太慢的原因,早期的硬盘速度比较慢的,现在就想换上我手上的100G硬盘(SATA接口的),就是不知道有没有这类转接卡,或者有其它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存已加过了,原是512的,后加多一个512的,

速度慢的原因,我总感觉是硬盘太慢的原因,早期的硬盘速度比较 ...

是的,瓶颈在硬盘,但不少人的硬盘是因为碎片。毕竟用老机器的不是追求急速,总不能塞个ssd进去吧,能买到的并口盘也就那样

网友C:
换SSD吧
我刚换,速度不是提高一点点。爽N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SSD吧
我刚换,速度不是提高一点点。爽N多了。

SSD固态硬盘不少银子吧,你买的是二手的还是新的?接口是IDE的么?如果有机会一定得体验一下这个SSD

网友D:
上固态硬盘,加大内存,是最有效的,
我3年前的Y530光驱拆了换成固态,内存加到8G,现在速度比新买的时候还快,
10秒完成启动
但是lz这样老的机器,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固态硬盘,加大内存,是最有效的,
我3年前的Y530光驱拆了换成固态,内存加到8G,现在速度比新买的时候还 ...

我晕,是不是根本就没有IDE接口的SSD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晕,是不是根本就没有IDE接口的SSD呀??

有是有的,淘宝上一大堆,接口能造成多大瓶颈,性能会提升多少我就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是有的,淘宝上一大堆,接口能造成多大瓶颈,性能会提升多少我就不清楚了。 ...

嗯,刚去淘了下,有的,因为IDE的接口是淘汰类,容量都比较小的,应该也是二手货了,价钱还跟现在的普通容量硬盘差不多,就是要玩SSD,还不如装到我新本本那里去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刚去淘了下,有的,因为IDE的接口是淘汰类,容量都比较小的,应该也是二手货了,价钱还跟现在的普通容量硬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给手上的x32换个大硬盘,结果发现,没有合适的并口硬盘了。做罢,年底买部神舟15.6换大屏…… ...

我手上的SATA硬盘就是神舟本本上拆下来的,而且那本本比我的IBM的这个要新的,OVER了 ,你还买神舟

建议你去买联想政教及大型企业机型~~~

网友C:
引用 楼主:
SSD固态硬盘不少银子吧,你买的是二手的还是新的?接口是IDE的么?如果有机会一定得体验一下这个SSD  ...

三星 128g  610
效果很显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星 128g  610
效果很显著

淘过,三星的好像没有IDE接口的,反而是金胜,金速的都有2.5寸,IDE44接口,32G,64G,128G.
128G的太贵,而32G价格比较合适,但就小了容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过,三星的好像没有IDE接口的,反而是金胜,金速的都有2.5寸,IDE44接口,32G,64G,128G.
128G的太贵,而32G价 ...

那就买64G的嘛。
我之前考虑过 觉得64G的也不太够
所以只能买128G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