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这种孔用雕刻机怎么加工?

楼主(2012-07-17):
孔是用来插沉头螺丝用的,因此分两截。
请教下这种孔用数控雕刻机能做吗?是用铣刀一次加工,还是分两次?

3D图

侧面图

网友A:
有成形刀的话,一次搞定,没有就分层老老实实的雕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成形刀的话,一次搞定,没有就分层老老实实的雕刻

请问有这种成形刀卖吗?具体能推荐一款吗?孔不大:5mm-3mm,

网友:
90度沉孔,用90度锪孔钻

网友:
直接拿大一点的钻头 钻出倒角就可以了。 假设通孔直径是3MM,用个6到10的钻头都可以倒出这种角。不过我这种方法用在通孔去毛刺的时候比较多。

网友:
如果不急,你就用铣刀爬斜度,不过我建议你这个孔手工用台钻解决吧,买现成的倒角钻,或是用钻头磨一个,速度又快,就是注意深度就行了。

网友B:
不用锪钻是极其不经济的,所以这个必须坚决使用锪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锪钻是极其不经济的,所以这个必须坚决使用锪钻

非常感谢!!!

网友:
在网上搜了一下,原来沉孔的角度是90度,而一般钻头的顶角是120度。。。我说怎么没有高手推荐用大钻头呢。。。锪钻,哈哈,学到了。。。以前还真是用大钻头来加工这个沉孔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有这种成形刀卖吗?具体能推荐一款吗?孔不大:5mm-3mm,

一次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次搞定

这种很多地方可以定做,也不贵,但是你的机床如果刚性不是非常好的话建议不要用
因为粗的地方实际上切削抗力会大很多,机床如果振颤很容易损坏后面的刃,而且没工具很难再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