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430问一个弱弱的问题

楼主(2012-07-17):
while((IFG1&OFIFG)!=0)为什么不直接用while(OFIFG!=0)。

网友A:
这两个东西的 条件不是一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东西的 条件不是一样的吧

不就是当OFIFG=1的时候继续执行吗?

网友A:
但是 前面是IFG1&OFIFG  等于1 才执行啊  后面是OFIFG 等于1  怎么会一样呢

网友:
IFG1是寄存器,OFIFG是一个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 前面是IFG1&OFIFG  等于1 才执行啊  后面是OFIFG 等于1  怎么会一样呢

当OFIFG=0时,IFG1&OFIFG!=1;当OFIFG=1时,IFG1&OFIFG!=0啊.    这不是跟OFIFG!=1和OFIFG!=0一个效果吗?

网友B:
IFG1是MSP430中的一个寄存器,
而OFIFG 是这个寄存器中的一个位。

见下图,

所以楼主的疑问,那两个while的判断条件是完全不一样的:

while((IFG1&OFIFG)!=0)表示 寄存器IFG1中的OFIFG位是否为0;

while(OFIFG!=0)替换一下为 while ( 0X02 != 0 ) 判断条件一直为假。

网友:
楼上正解;
while((IFG1&OFIFG)!=0)先按位与运算,目的是只判断寄存器IFG1的第二位是否为零

楼主:
引用 网友B:
IFG1是MSP430中的一个寄存器,
而OFIFG 是这个寄存器中的一个位。

我勒个擦   原来这样啊 来抱一抱。

网友:
关键是430不能位寻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