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下位机)与软件(上位机)如何配合?

楼主(2012-07-17):
   最近在做一个产品改进,我负责下位机部分,另一个同事负责上位机部分,同事没来多久,因为他刚来,对产品不熟,我想进度可能会慢一些,于是我就把下位机和上位机的调试软件一起做了,结果没想到的是,做上位机的同事不认通讯协议,就认他自己的程序,他认为他的程序结构好,协议应该按他的程序来,结果搞的我一遍一遍地改通讯协议迁就他,目前为止,和通讯有关的部分已经改了3遍了(包含上位机调试软件),搞的我苦不堪言。
  不知道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没有,都是如何处理的,有好的建议希望大家能不吝指教,谢谢!

网友A:
不要搞什么自己的协议
使用modbus -rtu  大家都安统一的来 就没这扯皮的事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搞什么自己的协议
使用modbus -rtu  大家都安统一的来 就没这扯皮的事情了  ...

    抱歉,那个Modbus我没研究过,不过我想,它应该不能解决结构体中类似高低字节位置对调(定义为字或整数类型时导致高低字节位置反),字节补齐这种问题吧,其实有了固定的协议在软件上是很容易纠正这些问题的,协议的目的就是大家有一个固定的参照物,如果下位机以上位机为参照物而不是以通讯协议为参照物,感觉很难做啊,最怕的是上位机出不来,老板还盯着下位机问进度,着实郁闷啊!

网友:
基本都是先定好协议再进行开发的,如果遇到问题,上位机工程师和下位机再进行交流。
遇到迁就的事情,基本都是上位机迁就下位机部分,毕竟上面的自由度大点。
像遇到楼主的上位机工程师不认同你的协议,最好找项目负责人谈谈结构问题。
而且我认为程序结构跟通信协议关系没那么大,除非你订的协议特别乱。否则应该都是 HEAD+KEY+WORD+CHK+END那样的格式。

楼主:
4楼说的有道理,我现在有点后悔当初没自己把上位机的部分一起揽下来,就我这个项目而言,感觉一个人包了或许比现在会更轻松。

网友:
我也和其他公司合作过,关于通讯协议由我们定;由于他们公司是研究生实习的,要我们改协议(当然协议不存在问题)
我的处理就是“不鸟他”,要不这样下去以后肯定还有很多问题,我也会因为这些事而会不能自拔的。

网友:
多沟通吧。设计之初就要商讨。

网友:
协议应该在上位机和下位机开发之前就要定好,目前可以找你们经理来,加上你和他,3个人一起制定协议,定好了就不要轻易更改。
通讯协议就是上位机和下位机的接口,接口是不应该随便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