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板卡插上主板后异常

楼主(2012-07-17):
板卡插到主板上之后,开机,大约5分钟后开始死机,以前从来没有过这种情况。
我的板卡还是PCI9054+spartan3E+sdram,以前从来没有这个问题,都很正常的,调板也有好几个礼拜了,今天突然间就死机了,只要板卡插上去,开机到桌面,5分钟左右就死机了。我什么都不动都会死机。求指点

网友A:
恢复到不死机的状态,然后检查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恢复到不死机的状态,然后检查原因。

不死机状态是指拔下板卡呢?还是插上板卡的那五分钟时间呢?
拔下板卡, 一切都很正常,可是没有板卡怎么检查问题呢?
插上板卡一共只有一点点时间来检查。

网友:
你不是说以前不死机的吗,想办法恢复到以前不死机时的状态,回忆到底动了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