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学FPGA,但是一直有个疑问,FPGA一般都是做什么项目?

楼主(2012-07-17):
希望各位大侠路过帮忙解答这个疑问,好给小虾我指一条明路

网友A:
做MCU完成不了的任务。当然有时候需要两者协作完成

网友:
高速信号处理、图像、音频处理等等、、、

网友:
主要做一些高速处理的任务

楼主:
准备先实现儿时的梦想,弄个mp3播放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做MCU完成不了的任务。当然有时候需要两者协作完成

怎么和我想的一样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怎么和我想的一样啊

呵,什么是MCU做不了的。现在很多微处理器 主频都上G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什么是MCU做不了的。现在很多微处理器 主频都上G了。。

需要多通道同步处理的时候,估计再高的MCU都要让道

网友D:
FPGA最大的优势就是能并行处理数据,一般高速的项目还是FPGA优势大。不过FPGA处理浮点运算不行,多半需要MCU或DSP配合(当然某些地方为了降低成本直接用FPGA做也成,直接用它的IP core)。
另外FPGA上可以用NIOSII做个CPU,然后嵌一个ucos系统之后甚至能在FPGA上搭web server。
总之最近因为一直在做FPGA的项目,越发感觉FPGA强大了!

网友:
想做什么都可以

网友:
高速数据采集,正在做

网友:
在高速的MCU能用同时处理么?所以时时的还是CPLD/FPGA这东西好用的!

网友:
数据的高速采集、并行处理等、、、

网友:
请问FPGA在通信方面的呢?
期待指点迷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什么是MCU做不了的。现在很多微处理器 主频都上G了。。

需要并行处理的时候……

或者IC验证的时候……

网友E:
FPGA的领域还是相当窄的。有人会蛋痛的把一个有佷多(其实不是佷多,有一些就够了)事务处理判断的程序用fgpa实现吗?何况成本上也不值得。

单片机学习板上一些教程如按个钮,液晶显示还是有应用价值的,但是换到fpga上,真的就是给你“学习学习”的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FPGA的领域还是相当窄的。有人会蛋痛的把一个有佷多(其实不是佷多,有一些就够了)事务处理判断的程序用fg ...

给你个大屏TFT没驱动芯片的数字屏,单靠单片机玩不转

网友:
高速,并行,大吞吐信号处理是优势,还能搞逻辑控制

网友:
貌似还可以搞IC验证。

网友:
额最近也打算看看fpga,不过现在了解它大概用途了,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FPGA最大的优势就是能并行处理数据,一般高速的项目还是FPGA优势大。不过FPGA处理浮点运算不行,多半需要MC ...

确实,跟lZ观点一样

网友F(2013-04-13):
引用 网友D:
FPGA最大的优势就是能并行处理数据,一般高速的项目还是FPGA优势大。不过FPGA处理浮点运算不行,多半需要MC ...

请问大神,我是本科生,想出来用FPGA做东西,考研考什么专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大神,我是本科生,想出来用FPGA做东西,考研考什么专业呢?

考微电子吧,集成电路设计。搞数字前端的肯定要用FPGA验证。

网友:
理论上,你可以用FPGA实现任何的数字电路

但是…………
成本呢?开发周期呢?

网友:
呵呵,还是要综合考虑,理论上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大神,我是本科生,想出来用FPGA做东西,考研考什么专业呢?

电子/微电子大约都行吧,不太了解。
我是学自动化的,但是据说全国不同的自动化系搞的东西不一样,有的学校搞控制理论有的学校搞机器人有的学校会搞一些电子系的东西。。。
我的二级学科是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实验室里一直在用FPGA

网友:
学好FPGA 可以为所欲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