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有效输出为低电平,想驱动2803,求简单点的电路?

楼主(2012-07-17):
plc为NPN集电极开路输出,想通过2803来提高驱动能力,可2803为高电平有效,求简单的电平转换电路,电压是24V的。
如果用三级管的话,以下电路是否可行:

补充以下:那个线圈是电磁阀

网友A:
上面那个电阻应该直接并联在9012的be上
电阻取值最好参考下负载电流,如果电流大,建议用S8550,饱和压降小些,放大倍数按照30~50选择基极电阻比较合适。

网友B:
楼主这个不只是电平转换。。。感性负载都带上了,继电器???还得处理反电动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不只是电平转换。。。感性负载都带上了,继电器???还得处理反电动势。 ...

就普通的继电器动作,忘了画上续流二极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那个电阻应该直接并联在9012的be上
电阻取值最好参考下负载电流,如果电流大,建议用S8550,饱和压降小 ...

电流不大,就电磁阀,最多200ma左右吧,主要饱和导通就行了,这个电路理论上是否行得通

网友C:
PLC输出点直接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PLC输出点直接带吧

直接带可能驱动不够,好几个电磁阀呢

楼主:
还有没有其他建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没有其他建议的

其它建议还是直接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