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用cam350 打开gerber后,钻孔的位置不对,如图

楼主(2012-07-17):
图中的紫色圆点,应该是钻孔位置吧?怎么都跑到板子外面来了?谁知道错在哪里?谢谢!

网友:
选一下钻孔数据的单位和格式,应该是这个不对。

网友:
应该是钻孔的格式设置不正确,导入时可以设置一下格式,从mill DATA菜单中再导入rou文件,需要添加一个工具点击renumber tools,mil那里要打勾 tool num栏输入导入时提示缺少的编号,就可以了(注意drill工具和Mill工具不通用,所以一定要另外定义,即使是尺寸一样,Mill工具直径必须小于钻孔最小宽度。要是drl文件出错,方法类似,前一段时间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2位,我把英制换成公制就好了。

网友(2020-11-25):
谢谢,遇见相同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