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在同一频率的si4432和cc1100能通信吗

楼主(2012-07-17):
工作在同一频率的si4432和cc1100能通信吗

网友:
这个应该不可能通讯上,各个厂商之间都有差别

网友:
  毫无疑问是不能的  它们顶多载波频率是一样的,但是物理层的调制方式,数据链路层都可能不兼容

网友:
可以的,使用特殊模式,不管引导码、同步字是什么,可以互通,有量产的项目

网友:
代理说可以,就像4楼说的,帧格式一样就行

网友:
对技术好点的人,就可以。
原来遇到过cc1100和那款互通信来着,忘了

网友:
应该可以的,我以前用飞思卡尔的芯片和CC2530通信过

网友:
厉害啊,SI4432我现在使用有时要死机,到不断的初始化,才能正常,不知道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