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解答下单片机过零检测疑问?????

楼主(2012-07-17):
    弄不清楚单片机中过零检测电路中中断引脚处的输入电平是怎样的一个波形。我感觉是正弦波,又好像是方波。不知道原因。请各位高手帮忙解释下。

网友A:
方波,上面的过零检测电路简单是简单,但有些要求:单片机的检测引脚要开漏模式,要能检测上升沿和下降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波,上面的过零检测电路简单是简单,但有些要求:单片机的检测引脚要开漏模式,要能检测上升沿和下降沿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在过零点附近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在交流信号负半周引脚处是否会有信号,还是一直为低电平(0),另外为什么要求引脚是开漏的。这时引脚应该为输入状态吧?一些细节弄不清楚。

网友A:
①、使用内部上拉的话,波形斜率不够陡,测出的过零点与实际零点有较大偏差。
②、在交流信号负半周区间引脚处是约-0.4~-0.7的负信号,可以看成低电平。
③、看①。

开漏、内部上拉 波形对比(点击图片看大图),
开漏时:

内部上拉时:

网友:
好像明白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①、使用内部上拉的话,波形斜率不够陡,测出的过零点与实际零点有较大偏差。
②、在交流信号负半周区间引 ...

谢谢BXAK前辈的热心 解答,小弟还有几处不明白。就是我好像只听说过单片机I/O口作为输出的时候有开漏输出,我们过零检测此时应该为输入状态,开漏这时好像理解不了。另外i/o内部应该是一个类似于三极管开关电路,才能控制开关与导通。但我不知道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电路。另外BXAK前辈用的仿真软件好像是Multisim.能不能把你做的那个仿真文件让我参考下。期待BXAK前辈的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BXAK前辈的热心 解答,小弟还有几处不明白。就是我好像只听说过单片机I/O口作为输出的时候有开漏输出 ...

1、内部开漏,那个1MΩ电阻相当于外部上拉
2、对于只有下降沿中断的普通51,
折中方法1:(一个检测引脚,你使用的过零检测方案)下降沿中断时是一个过零点A,零点A之后10ms时算是另一个过零点B;
折中方法2:(两个检测引脚,你使用的过零检测方案,加个三极管反向供另一引脚检测)下降沿中断时是一个过零点A,另一个下降沿中断时是另一个过零点B;
折中方法3:(一个检测引脚,用光电耦合做过零检测)下降沿中断时是过零点A或者B;【方法3在论坛里有开源的电路图和源程序,是红外遥控调光的,自己搜搜】

那个Multisim文件只是简易仿真

建议用Proteus搭个完整的电路加上程序仿真好些,Multisim仿真阻容降压步进太慢了

网友B:
建议还是搜索现成的过〇检测电路,不然怎么能工作正常了

文档截图是道客巴巴看到的PDF可惜没帐号下载就只能截图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建议还是搜索现成的过〇检测电路,不然怎么能工作正常了

LZ那个也是现成的电路,也是最廉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那个也是现成的电路,也是最廉价的,

厉害,AVR功能真的很强大

网友:
1.这电路要求检测电路与单片机地是隔离的。你这共地电路没法产生0.7付的负压。相当于接地1M电阻短路了。

2.输入与输出与引脚是否使用内部上啦电阻没关系的。输入时,引脚一定要上啦电阻,可以设置内部上啦也可以外部连接上啦电阻,但一定要有否则就测不到高电平信号了,只有高阻态,输入信号就是未知数了。
当你输入一个非数字信号时上啦电阻就会改变这个模拟信号的波形。

3.这电路应该是输入一个模拟信号,而非数字信号。内部肯定要经过一个处理电路转化为数字信号才能被识别的,也许是运算放大器组成的过零翻转电路,说白了就是为你省了运算放大器的钱,又能得到一个标准的过零方波信号。

4,,,0.5的负压为了矫正波形延时的,这是这电路的精髓。

5.接到电源的二极管是正半周波形限伏的,让输入不超过5伏。。也是引脚的保护二极管。

5.这电路不简单,牛叉啊

6.以上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