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proteus仿真二极管的半波整流电路问题

楼主(2012-07-17):
这是二极管的半波整流电路的电路图和信号的波形图
我觉得正弦信号通过二极管后不应该是这个波形吧(二极管我用的generic的),信号怎么会衰减呢,并且波形的形状也不太对啊,这是怎么回事呢?求教...

网友:
接地就行了吧,没必要接C上啊。Proteus空脚自动接电源或者地的吧

网友A:
峰值10V正弦波半波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峰值10V正弦波半波整流

这个原来得接地啊,以前都不知道呢,这个电路图要接地是不是跟示波器有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峰值10V正弦波半波整流

为什么经过整流之后幅值会减小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经过整流之后幅值会减小呢?

我故意采用10伏的正弦波,而没有采用几百伏的,目的就是让你看到整流后幅度的微小差异。

不管你是否上过大学,还是自己思考出来为好。
我和楼下的网友都应当为你保留这个思考机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故意采用10伏的正弦波,而没有采用几百伏的,目的就是让你看到整流后幅度的微小差异。

不管你是否上过 ...

恩,好的。独立思考很重要,谢谢您的提醒,受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故意采用10伏的正弦波,而没有采用几百伏的,目的就是让你看到整流后幅度的微小差异。

不管你是否上过 ...

我刚刚在proteus中用示波器观察了整流之后的信号 发现幅度的减小是因为二极管本身的电压降啊  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刚在proteus中用示波器观察了整流之后的信号 发现幅度的减小是因为二极管本身的电压降啊  应该是这样 ...

超级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