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设置上拉电阻

楼主(2012-07-17):
在做430单片机外部中断时发现不知道用上拉电阻,因为在430g2553里面有PxREN的寄存器,而在f149里面就没有,是不是在外部加上拉电阻呢?

网友:
关键看你电路的输入属于什么类型了,要是连接一个推挽输出的器件,那肯定不用上下拉,要是就是个对地开关,当然要加上拉电阻了

网友:
是在外部加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