帅气的电动独轮车SBU V3 照片

楼主(2012-07-17):
最近关注平衡车,无意间看到了国外的一款电动独轮车的照片,太帅了。有米的小盆友们可以考虑弄一台玩玩啊。
更多的图片可以到这里看看啊http://focusdesigns.com/media/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看视频的话需要准备好梯子……不过照片还是可以看的。

网友A:
急停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B:
转弯呢?靠扭屁股吗?

网友C:
加速不会后仰么,后仰就麻烦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急停问题怎么解决?

急停应该像控制普通的独轮车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弯呢?靠扭屁股吗?

转弯参照普通的独轮,身体往转弯的方向侧。
这个车子和普通的独轮车没有太大区别,主要就是把动力换成了电动。
左右两侧的平衡靠人体来控制,前后的平衡靠电机及控制系统来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速不会后仰么,后仰就麻烦了啊。。。

后仰应该会,但是幅度应该不会太大,因为有控制系统在保证。那个网站上有视频,可以去看看

网友D:
这款显得很山寨啊,那个轮子明显就是国产电动自行车的后轮,工业设计跟Solowheel完全不在一个档次。

网友A:
我的意思是说:车轮急停,而人由于惯性会继续向前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说:车轮急停,而人由于惯性会继续向前冲,

他这个减速或者急停的条件就是要人后仰才能停下来。
人前倾,加速,后仰,减速,所以要急停,你要先后仰,有思想准备了,应该没事吧
具体的我也没有见过真机,不知道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款显得很山寨啊,那个轮子明显就是国产电动自行车的后轮,工业设计跟Solowheel完全不在一个档次。

这个只能站着,会很累的,我觉得SBU的设计也不错,可以坐,蛮舒服的。当然仁都见仁,智者见智啦,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款显得很山寨啊,那个轮子明显就是国产电动自行车的后轮,工业设计跟Solowheel完全不在一个档次。

这个轮子应该是类似国产电动车的轮。
在中国,这种车轮产量大,工艺技术成熟,未必是坏事啊!国内要是仿制的话,配套也很完善,很容易搞起来的。
SOHOWHELL这个很便携倒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只能站着,会很累的,我觉得SBU的设计也不错,可以坐,蛮舒服的。当然仁都见仁,智者见智啦,呵呵。 ...

站着和坐着不是累不累的问题,是重心所在的问题。
坐着时重心力臂在轮上,站着时重心力臂在轮下,稳定性是不同的,尤其是遇到障碍物的时候。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仰应该会,但是幅度应该不会太大,因为有控制系统在保证。那个网站上有视频,可以去看看 ...

去看看,我也相信这个能做的很好,但是对于我这种平衡度不是很好的人来说还是算了。。。。。

网友E:
这个我玩过,家里人的厂子就是给国外代工这个的,挺好用的,比起自行车还舒服

网友:
我觉得这个山寨的有点画蛇添足了,原版的才有驾驭的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玩过,家里人的厂子就是给国外代工这个的,挺好用的,比起自行车还舒服 ...

哇,能不能搞一些出来卖给大家啊??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这个减速或者急停的条件就是要人后仰才能停下来。
人前倾,加速,后仰,减速,所以要急停,你要先后仰 ...

后仰才能急停,这个办法非常符合运动学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