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这个金属零部件需经历哪些步骤?

楼主(2012-07-17):
这个金属零部件类似于碗型,中底部及侧面有孔,怎么才能做出这东西来,一般需要多少费用?希望学点机械方面的知识。

网友:
帮顶,不过这图片也太艺术了吧?

网友:
材料和用途决定了加工方法,还有费用。用途也决定了加工的精度要求。
如果是块蜡,拿把电烙铁就能加工,但是精度不能高。

如果那东西是铝材,大体是直径100mm,除去照片显示的孔之外,呈90方向也有另外相类的孔,四面造型大体相同。那么,一般要买略大些的铝锭,然后铣成正方形,钳工画上四面的中心点,钻两个通孔,再铣四面的六角形孔,再车四面碗。若那个六角形是凸台,则是在车碗内凹的时候保留一个中心柱(管)状台,铣出六角台(外部正方便于画线定角度),最后再车碗的外面。

当然,如果这个东西是机械设备上的一个部件,就把画这种垃圾图纸的货拉出来狠揍一顿,然后开除。

楼主:
感谢关注!图中是一个金属铁部件,这个部件是一个整体,是不是要开模具哦。

网友A:
模具是要的,但是首先要决定是浇铸还是锻打。这要根据你的产品要求来决定

网友:
传说中的艺术照

网友:
忽然感觉,这个难道是大型四轴的中央连接件?强度不够,自重太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具是要的,但是首先要决定是浇铸还是锻打。这要根据你的产品要求来决定 ...

谢谢!是不是锻打一般针对对硬度,强度,精密度要求高的。我那可能是采用浇铸的,另外想问问,开这种模具一般价格在多少左右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是不是锻打一般针对对硬度,强度,精密度要求高的。我那可能是采用浇铸的,另外想问问,开这种模具 ...

具体价格我不知道,不过浇铸的模具还分好几种(我只知道有翻砂和石蜡浇铸),还要看你的产品尺寸。最好带上样品和图纸到铸造厂问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是不是锻打一般针对对硬度,强度,精密度要求高的。我那可能是采用浇铸的,另外想问问,开这种模具 ...

对了,还要看你产品的需求量,量大的话是不收模具费的。浇铸出来的产品按重量计算价格。(我不知道怎么算的)还有就是材质的要求都很重要

网友B:
为什么看不到呢,权限不够?

网友C:
图片?有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片?有图片?

楼上是这个图,对这些机械,铸造不懂,来这里讨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看不到呢,权限不够?

图片在13楼。

网友:
换个角度看一下。